请教2个220uF与1个470uF的区别

楼主(2016-12-28):
看到很多电源芯片输出端,放了2颗220uF的电容,想知道为什么不直接放个470uF的呢?猜测肯定是有区别的,但不知道区别在哪里?是ESR的问题么?

网友A:
体积肯定算有区别吧

网友B:
esl esr要考虑
有时候跟物料备料也有关

网友C:
两颗可以降低元件高度,省掉固定胶水。

网友D:
等效内阻可打对折,哈哈

网友E:
体积是一方面 也跟耐压值有关

网友F:
备份的意思也有哦!

网友G:
你想过他们会只焊接一个节约成本么...电容很多是没有计算的.约莫着造

网友A:
也可能上次他们家的 220u的有很多存货

网友H:
体积方面,可以降低高度,但会增加PCB占用面积,对于小尺寸空间,有时必须这样做。
电气方面,并联可以降低串联等效电感和串联等效电阻(ESL、ESR),对频率较高的信号滤波或耦合更有利。
其它方面,比如价格问题、库存问题、习惯问题等等,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I:
有时为了安全,坏了一个另一个还能撑着

网友J:
11楼正解

网友K:
主要还是物料跟电气参数。电气参数esr会更小。

网友L:
总电感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