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2016-12-28):
本人有一个MC33033的驱动芯片  根据说明书已画出基本电路  但是由于P型mos管的特性  不能直接用于220v电压  请问如何实现下图mos管导通

网友A:
什么叫由于P型管的特性不能220V?难道P管没有600V甚至1000V的管子么?
你的控制电路进行光耦隔离不一样的?你的意图肯定是想实现220V驱动吧。

网友B:
直接用33033做肯定不行的
供电是个问题 ,你要重新设计
不放看看这种器件 SDM10G60F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由于P型管的特性不能220V?难道P管没有600V甚至1000V的管子么?
你的控制电路进行光耦隔离不一样的? ...

推荐一下那个600v的p-mos管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