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输入捕获的问题

楼主(2016-12-28):
各位大神们,我现在调试用定时器输入捕获来测方波频率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方法是这样的,配置好分频和计数数值后捕获到一个上升沿读取一次CCR中的值,连续读取5次后通过这些数来计算方波频率,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读取一次后CCxOF是1,清零也没用,导致连续5次读取的数相差特别小无法计算出频率,求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连续读取5次后通过这些数来计算方波频率,频率不应该是计算一分钟内的次数吗?要算频率的话,可以考虑用PWM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