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时钟安全系统的应用(LES篇)

楼主:
时钟安全系统的应用(LES篇)

前言
某公司用ST的STM32L476在水表上,在开启时钟安全系统(CSS)之后,发现MCU重启后,LSE无**常启动,通过示波器看,发现LSE已经正常起振。这是由于他们对CSS的了解不够,应用错误导致,下面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MCU内部的时钟安全系统。

时钟安全系统
功能介绍
时钟安全系统主要功能是检测外部时钟(HSE 和LSE,LSE只有在某些系列存在,如STM32L4),当外部时钟发生故障时,此振荡器将自动禁止,一个时钟故障时间将发送到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和TIM8的断路输出(刹车),并同时产生一个中断来向软件通知此故障(时钟系统中断,CSSI),以使MCU能够执行救援操作,这是一个不可屏蔽中断(NMI)。

关键因素
1:LCECSSON必须在LSERDY置位后设置。
2:CSS可以工作在系统复位上(除了上电复位),因为它受控于备份域,所以要注意RCC_BDCR上的寄存器,并不会在系统复位后被清除。
3:CSS_LSE和RTC Tamper,TimeStamp复用EXIT Line19.所以不仅要使能NVIC(复用TAMP_STAMP_IRQn),还要使能EXIT(EXTI->IMR1 |= ((uint32_t)0x00080000))。

实际应用
1:时钟使能

2:CSS以及中断使能

3:CSS的中断处理

对应的代码: L4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2016-12-29):
CSS的中断处理,吓坏我了,我差点看成是CCS的使用,粗心大意害死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