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go语言udp通信程序。

楼主(2016-12-28):
server和client分别编译:
go build server.go
go build client.go

楼主:
server.go

/* UDPDaytimeServer
*/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net"
        "os"
        "time"
)

func main() {

        service := ":1200"
        udpAddr, err := net.ResolveUDPAddr("udp4", service)
        checkError(err)

        conn, err := net.ListenUDP("udp", udpAddr)
        checkError(err)

        for {
                handleClient(conn)
        }
}

func handleClient(conn *net.UDPConn) {

        var buf [512]byte

        _, addr, err := conn.ReadFromUDP(buf[0:])
        if err != nil {
                return
        }

        daytime := time.Now().String()

        conn.WriteToUDP([]byte(daytime), addr)
}

func checkError(err error) {
        if err != nil {
                fmt.Fprintf(os.Stderr, "Fatal error ", err.Error())
                os.Exit(1)
        }
}

楼主:
client.go

package main

import (
        "net"
        "os"
        "fmt"
)

func main() {
        if len(os.Args) != 2 {
                fmt.Fprintf(os.Stderr, "Usage: %s host:port", os.Args[0])
                os.Exit(1)
        }
        service := os.Args[1]

        udpAddr, err := net.ResolveUDPAddr("udp4", service)
        checkError(err)

        conn, err := net.DialUDP("udp", nil, udpAddr)
        checkError(err)

        _, err = conn.Write([]byte("anything"))
        checkError(err)

        var buf [512]byte
        n, err := conn.Read(buf[0:])
        checkError(err)

        fmt.Println(string(buf[0:n]))

        os.Exit(0)
}

func checkError(err error) {
        if err != nil {
                fmt.Fprintf(os.Stderr, "Fatal error ", err.Error())
                os.Exit(1)
        }
}

楼主:
编译结果:

server和client

启动server端:  ./server
启动client端: ./client 127.0.0.1:1200

楼主:
go就这么简单

网友A:
牛啊,电子界大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啊,电子界大咖

过奖啊,这只是入门的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奖啊,这只是入门的东西啊。

udp还有客户端跟服务器?

网友B:
那次在csdn看到一个人细说go的种种缺点,心凉啦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udp还有客户端跟服务器?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次在csdn看到一个人细说go的种种缺点,心凉啦很多呀

用用就知道啦,今年的表现证明一切。

网友B:
udp是不分客户端跟服务器的,用udp,你只要知道对方的ip跟端口就OK,在发送跟接收双方的位置是一样的,你能说发送方是服务器或者接收方是服务器吗?
当然,你能用udp为底层实现一个服务器跟客户端通信的机制,但跟udp有服务器跟客户端的区分根本是两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dp应该是一种协议呀

udp是一种协议,没有客户端跟服务器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udp是不分客户端跟服务器的,用udp,你只要知道对方的ip跟端口就OK,在发送跟接收双方的位置是一样的,你 ...

好吧,监听端,主动链接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监听端,主动链接端

你说的是tcp,不是udp,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tcp,不是udp,呵呵

也是,udp是无连接的,一个监听端,一个请求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udp是无连接的,一个监听端,一个请求端

对于udp协议没有监听一说,要说监听就是tcp的服务器端

网友D(2017-02-21):
引用 楼主:
也是,udp是无连接的,一个监听端,一个请求端

他的意思是
udp不分客户端和服务端
要用udp发数据的时候
只需要掐指一算,便能得到一个端口号
然后发过去就能收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
udp不分客户端和服务端
要用udp发数据的时候

那凭你的智商,能理解到这程度也不容易呀,哈哈哈

网友B:
对udp协议来说,说发送端与接收端更合适,当然,我在12楼也说啦,你在底层用udp协议为基础,然后在上层构建自己的服务器程序也是可以的,或者直接把发送端做为客户端,把接收端做为服务器,但这是在上层的叫法,在udp这个层面,没有客户端跟服务器,欢迎来辩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凭你的智商,能理解到这程度也不容易呀,哈哈哈

没办法
我这种智商低的人就怕被别人笑话
一紧张连话都不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