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FLASH保存参数数据

楼主(2016-12-28):
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RBT6,128K flash,我想实现掉电保存数据,flash一页1KB,我想分成30份,每份32字节数据,第一次就擦除该页数据,掉电直接写入32字节数据,以后只要断电,不再进行擦除flash整页的操作,就立马接着上次存数据的后面写入此时的32字节数据,直到写完30份,然后才进行一次擦除该页数据操作。 这样来说可行么???  对了掉电检测使用PVD检测 电压值,初步设定为2.9v,只要掉电,就直接执行写寄存器操作。因为看网上都说写之前一定要进行擦除性操作。所以想确认下可行性

网友A:
有修改就保存,为毛掉电存
1024/32=32,30份是什么意义

网友B:
如果有bat把指针放到那里可以省去搜索的步子
用更多的flash有利于延长寿命,利用指针循环写。

网友C:
stm32应该会自带eeprom的,但是擦除的时候必须要以扇区为单位擦除的,这个比较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