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菜鸟求助,简单电路屡损坏IO口,谢谢

楼主(2016-12-28):
菜鸟求助,简单电路测试的时候屡损坏IO口,请大侠帮我看看,缺陷在哪里。问了一下朋友,让在管子1脚接一个电阻对地,不知道能否有效。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发现哪个IO要坏?

楼主:
谢谢您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是跟管子连接的PB0口。再刷一次芯片IO口也不工作。焊下换一片新ATtiny13A芯片就好了。用不了多久就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现哪个IO要坏?

PB0口。再刷一次芯片IO口也不工作。焊下换一片新ATtiny13A芯片就好了。用不了多久就又不行了。

网友A:
电磁阀的反激电动势你确实没有抑制,但是中间有个MOS,要跳回来打坏单片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你尝试换一下单片机的驱动端口,看是否接哪个脚就坏哪个脚呢,另外可以用示波器看下这个引脚上和电源上,在电磁阀接通断开时候有没有比较高的尖峰跳变。

另外你怎么判断是IO坏了呢?测过输出波形么?有尝试把芯片擦除了再写一次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的反激电动势你确实没有抑制,但是中间有个MOS,要跳回来打坏单片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你尝试换一下 ...

有的,我把程序重新写一遍也不工作。一定要换芯片才行。示波器看过,电磁阀接口就有很高的反激电压,加了一个稳压管,不超过管子60V的耐压应该没有问题,也没有坏过管子。PB0正常的时候输出电压平稳。也换了几家买芯片,也是一样,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么频繁接通断开芯片电源对单片机不好?菜鸟没有经验,请大侠指教。再次感谢

网友B:
问题不像是出在IO口上,感觉应该是电磁阀的反激电动势打到VCC上弄坏了芯片

网友C:
做个试验:
把S1直接短路,只让S2通、断,
或者把电磁阀换成一个电阻。
这可以帮助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D:
我也同意是反向电动是回流vcc,烧坏mcu,可以在开关后段接一个肖特基这样,反向电动势不会在回vcc

网友E:
线圈中都不并联二极管,真是日了狗。

网友A:
楼主完全没把反激电动势弄清楚啊,你加个51V的齐纳上去是保护谁?

如果反激电动势低于这个值,加这个齐纳来干嘛?如果反激电动势高于这个值,51V的电压,打不坏MOS,还打不坏单片机?

验证单片机是否损坏,是用示波器测IO输出的电平,你验证过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线圈中都不并联二极管,真是日了狗。

这头像,,配这对白...真的很配哦....
.....好像是这里的问题了..
单片机和电磁阀用同一个电源..继电器线圈一盘是要并联二极管的......

楼主:
谢谢楼上给各位前辈的指点。看来还是重点考虑解决电磁阀反激励电压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完全没把反激电动势弄清楚啊,你加个51V的齐纳上去是保护谁?

如果反激电动势低于这个值,加这个齐纳 ...

谢谢版主指点,确实是没弄清楚,新手,51V管我的子本意是保护管子的。就是看到示波器上有很高的峰值电压怕超过管子60V耐压才加上去。示波器看了io输出,正常情况下输出高电平没有峰电压,坏了就没有输出电压了。

网友G:
楼主把R2改成400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R2改成4007试试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确实是没弄清楚,新手,51V管我的子本意是保护管子的。就是看到示波器上有很高的 ...

没关系,慢慢积累经验,R1应该改成一个二极管,注意方向,自己先想下怎么接。

网友H:
弄个100K的电阻与5.1V稳压管并联接地试试

网友I:
去掉R1、C3,D1移到电磁阀线圈两侧,D2、R2无必要。同时最好在电源回路里加个至少100uF的小电解电容,对电池放电后期内阻加大时有利。另外,外中断输入回路电路设计不佳,C4的泄放只能通过断电后的IO钳位回路。如果外接引线存在长线,需要考虑长线耦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掉R1、C3,D1移到电磁阀线圈两侧,D2、R2无必要。同时最好在电源回路里加个至少100uF的小电解电容,对电 ...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小弟感激不尽。中断输入回路是抄网上电路的,C4泄放原来有一个电阻到地,调试的时候为了禁止S2短时间多次触发,给我去掉了。(INT0设置上升沿)外接引线接微动开关20cm长。

网友J:
这个电路直接将线圈和单片机共用一个电源,反向电压没开机就把单片机击死就算好的了。我认为不是io口坏了,是单片机死了。将单片机电源与线圈的电源用LDO、磁珠或者其他的方式隔离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直接将线圈和单片机共用一个电源,反向电压没开机就把单片机击死就算好的了。我认为不是io口坏了, ...

加一个稳压器,又是一个解决办法思路。用了一段时间单片机肯定是坏了。重新擦写也不工作,只能换一块。由于没经验,搞出来的东西问题多多。

网友K:
最好把MCU的电源和接到继电器的电源做一下隔离,用LC滤波处理一下,继电器做好续流,用4007代替R1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头像,,配这对白...真的很配哦....
.....好像是这里的问题了..
单片机和电磁阀用同一个电源..继电器线圈 ...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然后设计电路又不会,只能上上21IC,看看别人做,这样才可以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超喜欢这里面的,这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好又好听,超喜欢里面。

网友L:
唉,光耦隔离吧。直接不好办,问题多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的反激电动势你确实没有抑制,但是中间有个MOS,要跳回来打坏单片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你尝试换一下 ...

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