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SW模式下载

楼主(2016-12-28):
STM32SW模式下载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吗?

网友A:
电路还是下载器,还是软件设置?

网友B:
连接好swd下载接口,软件选择swd下载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C:
软件上 SWD能识别你的单片机,就可以直接下载呀,如果不能识别,怎么设置都没有用

网友D:
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选择SWD接口就OK了。具体设置要看你用的编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