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MSP430的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2-28):
最近也在搞bootloader, 不过用的是avr, 实现串口下载和CAN刷些功能

网友B:
boot中段地址重映射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跳转指令,另外一种就是寄存器来设置

网友C:
430属于轻量级别的mcu,boot不难的,可以看看官方的介绍手册。

网友D:
这个BootLoader修改之后怎么下载?

网友D:
BootLoader修改只能通过jtag下载吗?

网友E:
可以通过串口下载

网友F:
BootLoader要用汇编修改

网友F:
你修改BootLoader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G:
这个是使用汇编编写BootLoader吧

网友G:
IAR下载BootLoader的代码

网友H:
一般带操作系统的会自带bootloader的程序的吧

网友H:
简单的功能应用的没见过要使用bootloader的。。

网友I:
主要是Bootloader程序和用户应用程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