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cmd的配置

楼主(2016-12-28):
对于cmd文件是自己生成,还是自己能修改 这是在哪修改的啊,请指导

网友A:
CMD文件,是与硬件配置密切相关的文件,在编译时负责配置硬件。
如寄存器的位置等。

网友B:
一般情况,TI会给每种芯片提供不同的CMD文件,可以在例程中找到。为了灵活,可以自己编制CMD文件。

网友C:
cmd可以使用板子自带的文件。

网友C:
如果楼主要实现其他功能,需要自己来写cmd文件了。

网友D:
这个需要具体的路径的哈

网友E:
修改cmd, 怎么把它设置成可修改的

网友F:
这个配置的具体怎样做的,只有在做的时候一步步的才能体验到的。

网友G: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写个cmd文件就行。

网友G:
cmd文件的格式都是固定的,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H:
可以使用别人的cmd文件,自己修改。

网友H:
cmd文件有相关的教程可以看看。

网友I:
可以直接编写CMD文档

网友J:
cmd就是分配空间的。

网友J:
你的硬件就是需要跟你的软件进行搭配。

网友K:
cmd文件需要自己写的。

网友K:
你是用的什么dsp还是mcu?

网友L:
可以借用别人的cmd文件修改一下。

网友L:
参考一下这个板块的cmd教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