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75相关问题

楼主(2016-12-28):
用LM2575将24V直流转换为3.3V直流,输出波形有很多干扰,是跟电路有关吗?电路是用户手册上的。还有别的24V-3.3V的转换器IC好选吗?

网友A:
或许电路没有问题,但是排版走线可能影响到了性能。

网友B:
输出波形有很多干扰,这句话不好理解。是输出波纹大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C:
首先要看是多大的干扰,什么类型的干扰,没有具体数据可不好说。开关电源的噪声本来就比较大,2575属于早期通用开关电源,几十mV甚至100mV左右的纹波很正常。

网友D:
输出有干扰正常,又不是LDO,DC-DC本来就需要滤波的。

网友E:
想降低纹波,要注意器件的选型,特别是储能电感和滤波电容,PCB的布局走线也有讲究。

网友F:
LM2575是比较早的开关电源芯片,频率50多KHz,做不好有干扰但要根据测试说话。
一般按照资料进行典型电路设计么有问题,注意元件参数等,包括PCB设计比如电容要靠近管脚。

网友G:
多大负载的时候的测试波形,要测量一下轻载和重载的情况,认真分析一下

网友H:
可以添加一个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H:
后端添加电容增强滤波效果。

网友I:
这个合理配置好相关联的电感的

网友J:
加了滤波电路了吗?

网友J:
你可以去TI官网选型一下。

网友K(2017-02-05):
这个决定的因素比较多,比如:PCB布线,电路参数,芯片本身,选用的元件好坏等等,很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