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device

楼主(2016-12-28):
HOST应用程序能通过CY7C63的Endpoint 0发送自定义的命令从而控制device?

网友A:
似乎是要通PSOC设置实现的

网友B:
在USBFS.inc 使能相应的标志位(eg,USB_CB_h2d_vnd_ep:  EQU 0->1),就可以使能相应的派遣函数USB_DT_h2d_vnd_ep_Dispatch . 然后在USBFS_drv.asm 中的最后(免覆盖段)以此为入口标号,添加代码即可。

网友C:
设备端的产品开发难度相对较低

网友C:
不用去了解更多协议问题

网友D:
两种模式的USB

网友E:
为什么要这么控制呢

网友F:
Host和Device可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