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返回为空

楼主(2016-12-28):
bulk传输问题
UCHAR  *inContext = m_usbdevice->BulkInEndPt->BeginDataXfer(inbuf, length, &inovlap); 指针返回为空。求助

网友A:
UCHAR *inContext = USBDevice->BulkInEndPt->BeginDataXfer(inBuf, length, &inOvLap);
前面的设备名m_usbdevice,以及端口BulkInEndPt的定义与firmware中的一致吗,定义的对吗?

网友B:
&inovlap 定义的对吗?
CCyUSBDevice *USBDevice = new CCyUSBDevice(NULL);
inOvLap.h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L"CYUSB_IN");

网友C:
这个,确实有过这种情况,大概是m_usbdevice->BulkInEndPt求端点时返回了空指针,这个函数一般OK,在特定条件下就错了。我无法判断错在哪了,反正系统重启之后就好了。

网友D:
指针为空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