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和spi功能

楼主(2016-12-28):
刚刚接触CY7C67300,用来单片机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但不知如何才能访问芯片的寄存器,并进行配置``单片机上有iic和spi功能

网友A:
你觉得呢

楼主:
应该不需要固件编程吧?

网友B:
CY7C67300是USB host芯片,你是想用单片机来控制CY7C67300吗?如果是这样的话,CY7C67300就需要工作在co-processor 模式下

网友C:
嗯,IIC通讯下,CY7C67300是独立用的,所以你只能用SPI于CY7C67300通讯。

网友D:
是的,这个也需要固件编程的。

楼主:
有细节吗

网友E:
具体的细节,你可以从CYPRESS 的网站上查看datasheet,以及相关的application note。
http://www.cypress.com/?id=186&source=header

网友F:
这两个功能是最基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