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9I-DISCO评测】时钟精度测试

楼主(2016-12-28):
STM32F769提供了两个时钟输出管脚,分别是PA8和PA9。

但在STM32F769I-DISCO上并没有为用户腾出这两个管脚用以测试,不过万幸的是,两个时钟输出管脚的其中一个PA8上预留了一个测试点T2。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T2来测试一下时钟的精度。根据F769的时钟树可以看出,PA8可以复用为mco1,mco1的时钟可以有四种选择,LSE、HSE、HSI、PLL,其中PLL时钟的来源可以是HSI和HSE.

首先来测试HSE的时钟,STM32F769I-DISCO板卡上选用的外部晶振是NDK的NZ2520SB有源晶振,频率为25MHz。

将HSE时钟从MCO1输出,测试T2点的波形,可以看出NZ2520SB提供的HSE时钟频率居然是25.00Mhz,丝毫不差,精度非常高。

接着测试LSE时钟,STM32F769I-DISCO板卡上选用的rtc时钟还是NDK品牌的晶振,型号是NX3215SA 32.768Khz的无源晶振。

将HSE时钟从MCO1输出,可以看到LSE时钟的平均频率是32.77Khz,精度同样也是极高的。

STM32F769内部还有一个高速内部时钟HSI,频率为16Mhz,将这个时钟从MCO1输出,可以测出HSI实际的频率是16.13Mhz,相比于外部时钟HSE,HSI的精度略低。

接着在mco1上输出PLL时钟,设置PLL为32Mhz,分别把PLL时钟源设置为HSI和HSE,毫无意外,测得PLL频率分别为32.16Mhz和31.95Mhz。

网友:
晶振好的话,那精度自然就高

网友A:
内部的肯定没有外部的精度高,至于误差多少,直接看数据手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