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I2C接口主要特性有哪些?

楼主(2016-12-29):
PSoC的I2C接口主要特性有哪些?

网友A:
从/主/多主,发送器和接收器操作

网友B:
用于低CPU开销的字节处理;

网友C:
提供对状态检测和生成帧比特位的支持;

网友A:
为各种总线事件产生中断

网友D:
中断或者轮询CPU接口

网友A:
支持总线停顿

网友E:
支持总线速度最高为1Mbps(快速模式加)

网友F:
7或10位寻址(10位寻址要求固件支持)

网友F:
支持系统管理总线(System Management Bus,SMBus)操作(通过固件支持-UDB内支持SMBus,这种总线基于I2C总线)

网友E:
布线SDA和SCL连接直接到SIO端口上已经分配两对中的一对,或者通过DSI连接到任何GPIO或者SIO引脚对

网友F:
提供50ns毛刺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