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实现原理

楼主(2016-12-29):
只使用两根线:
串行数据(SDA);
串行时钟(SCL);

楼主:
串行的8位数据传输:
标准模式下最大速度为100kbps;
快速模式下最大速度400kbps;
快速加模式下最大速度1Mbps。

楼主:
使用集电极开路或者开漏极,通过上拉电阻将设备连接到总线上(线“与”功能)

网友A:
每个连接到总线的设备,由软件通过独一无二的地址进行寻址

网友B:
支持多主模式,当两个设备同时初始化数据传输时,使用冲突检测和仲裁

网友C:
主设备控制SCL线,产生一个开始(Start)条件,后面跟着数据字节。数据字节包含7个从设备地址和一个读/写(RW)位。该位设置相对于主设备的数据传输方向。高为读低为写

网友B:
从设备识别它的地址,并且在第9位的时间间隔内,通过将数据线拉低产生应答(ACK)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