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规则检查常出的问题有哪些

楼主(2016-12-29):
在PCB制图过程中,所有的规则检查时会有哪些呢

楼主:
Rule Violations Count
违反数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 (All),(All)
短路约束=不允许)(全部),(全部)

网友A: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9mil) (All),(All)
间隙约束(间隙= 9 mil)(全部),(全部)

网友B:
Power Plane Connect Rule(Relief Connect )(Expansion=20mil) (Conductor Width=10mil) (Air Gap=10mil) (Entries=4) (All)
功率平面连接规则(救济连接)(扩展= 20 mil)(导体宽= 10 mil)(气隙= 10 mil)(条目= 4)(全部)0

楼主:
Width Constraint (Min=8mil) (Max=20mil) (Preferred=15mil) (All)
宽度约束(Min = 8 mil)( Max= 20 mil)(优先15例mil)(全部)
问题应该出在你设置和实际的冲突,你的Protel所设置的最小线宽是25mil,最大线宽也是25mil,默认线宽还是25mil,这本没错,但可能是你的某根GND线不是25mil,或者你用了覆铜,而覆铜的线条(Track Width)也不是25mil,所以才出错!建议在Design 的Rule里设置一下Width Constraint的最大和最小线宽,调整到合适范围,就不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