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质量和稳定性比f103更可靠还是基本一致?会不会出现莫名短路?

楼主(2016-12-29):
stm32f407的质量和稳定性比f103更可靠还是基本一致?会不会出现莫名短路?

请实际在工控中应用过的坛友评价一下,作为普通用户,曾经遇到过几次F103 vcc-gnd短路问题,还有IO容易被烧的问题。不知道F407更耐操还是和原先差不多?

有同时用过STM32和NXP LPC17xx系列,客观评价一下。哪个系列的芯片质量和抗干扰性更强一些? 用在工控领域。

网友A:
这和你的设计有关吧;
电源,IO没处理好;

如果依赖芯片来保证,换407确实好点,但解决不了本质;
你可以考虑用英飞凌的;

网友B:
407和103没法比较,内核不一样,性能也不一样。肯定是407的片子高大上点。

网友C:
要找自己使用不当的原因,06年开始使用,至今没有碰到你的问题!

网友D:
103可以VCC短路,如果仅是换MCU的话,换哪个都仍然可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