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很怀念WinAVR的_BV位操作和loop_until_bit_is_set等函数

楼主(2016-12-29):
作为32位的ARM,M0的寄存器操作在不使用CMSIS时还是挺麻烦的,字节长了啊。虽然麻烦,还是其乐无穷。不可否认,CMSIS的使用简化了ARM 程序的设计,但归根到底还是使用寄存器操作实现的。如果不看寄存器,有时还真不好调试。于是,因为使用惯了WinAVR编程软件和ATmega系列MCU,对其中的位操作函数_BV()和循环等待函数loop_until_bit_is_set(,)、loop_until_bit_is_clear(,)函数非常怀念啊,直接的移位操作,简单而高校。下一步,打算把这几个函数移植到emIDE和EmBITZ下使用了,.............。2017的愿望。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寄存器操作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移位。为便于设计,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移植BV()和循环等待函数loop_until_bit_is_set(,)、loop_until_bit_is_clear(,)函数,这在初始化和UART发送函数中有独到用处。

网友:
如果使用多的话,就慢慢觉得其实比寄存器操作的好记多了

网友A:
那个东西就是通过宏替换实现的。你这里用宏可以做到一样的。

网友B:
你可以看那个AVR的头文件,在头文件里是通过宏定义好的,所以你可以用,你也可以在这个里面自己定义一个头文件用于实现类似的函数功能。

网友C:
楼主可以定位一下,看看那个怎么实现的,照着做一个就行了。各种函数,其实C本来没有的

网友D:
同样怀念CVAVR的位操作~~

网友C:
每一家提供的开发资源都是不同的,比如51都是P1,P2
PIC都是PORTA,PORTB
等等,实际上后面都是宏替换了一个地址

网友E:
现在速度上去了,用库更直观和方便。

网友F:
坐等楼主实现这些内容。

网友G:
这些东西需要编译器支持才会方便高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些东西需要编译器支持才会方便高效。。。

嗯,大神说的有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嗯,大神说的有道理。

我是渣渣不是大神。。。。。。

楼主:
已经移植好,在另外帖子中,欢迎使用和测试,只要是C编译器都支持的。但类似Keil 的那种位操作我是不建议的(但不反对),破坏C语言的美感

网友F:
总的来说还是用官方的库函数实现比较好,这样方便移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