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熟悉音频前置放大,MAX4466和AD620哪个好点

楼主(2016-12-29):
哪位朋友熟悉音频前置放大,MAX4466和AD620哪个好点,MAX4466是专用芯片很便宜应该对音频做过优化吧,AD620是仪表放大器贵一些,要做专业一点的麦克风放大用什么运放好,成本不是太敏感,那位朋友熟悉的来聊聊

网友A:
只知道专业的音频里面,对低音,中音,高音的放大倍数是不一样的,需要不同的运放去做,然后合在一起,一起听听熟悉的同学聊聊。

网友B:
所谓的发烧友级别的,前置运放用的就是OPA1632\OPA1612、opa2604\ADA4896\4841-2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发烧友级别的,前置运放用的就是OPA1632\OPA1612、opa2604\ADA4896\4841-2等

感谢朋友关注,,那太专业了,我不是要做功放给人听的,我是做蜂鸣器等电声件的音频检测,要完整的还原声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发烧友级别的,前置运放用的就是OPA1632\OPA1612、opa2604\ADA4896\4841-2等

朋友你说的发烧级的运放,看来也不是很贵呀,是全差分的,AD620是差分输入单端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关注,,那太专业了,我不是要做功放给人听的,我是做蜂鸣器等电声件的音频检测,要完整 ...

"完整还原声音信号",这个要求已经很高了,那给你推荐一款SGM8262-2,发烧友测试的结果是“声音很纯”,但音频有时候加入“失真”才能听着更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还原声音信号",这个要求已经很高了,那给你推荐一款SGM8262-2,发烧友测试的结果是“声音很纯”, ...

高手,专门玩攻放的吧

网友A:
把蜂鸣器的音频做下频谱分析,看看你选的片子的带宽能不能尽可能覆盖这些频段,然后查一下输入噪声。 音频的失真,很多时候是故意做的增益不一样,比如有些低音效果好,就是把低频部分得增益做大点

网友C:
专业点的话筒前置: THAT1510,1512,SSM2019,SSM2017,INA217,INA163...

网友D:
选好拾音器可能比放大器更有效果

网友E:
楼上说到关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好拾音器可能比放大器更有效果

感谢楼上的,说到拾音器的确是,正在选择,测量用拾音器很贵呀,最便宜的也要几百块,还要配他的前置放大,基本上千块,这太高了没法用,普通声级计才卖几百块呀,精度也可以,我还是找个声级计的咪头吧

网友C:
几百块的声级计一般是二级的,8KHz就上不去了

网友F:
运放有几个很难同时达到的指标:高精度,低输入电流,低噪声.这几个参数也影响成本.
在仪表中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的,但也需要调整和修补,比如前端用了一个低噪声运放(精度都不高),那就要做电路修正偏置电压.而音频放大一般都不管这个事,为什么?因为都隔直了.
基本上音频运放都是低噪声运放,每级间都有电容耦合,特别是前置放大器,噪声一定要低,否则后面经过几次放大噪声就很明显了.部分前置并不使用运放来放大,用的是超低噪声的JFET,如2SK30A/2SK170等.

网友C:
测量用的咪头常用的是:Panasonic WM-61A,几块钱。AD620 datasheet上查不到THD指标,THD指标在音频、电声或振动测试中是重要的。

网友G:
我感觉AD620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用的咪头常用的是:Panasonic WM-61A,几块钱。AD620 datasheet上查不到THD指标,THD指标在音频、电声 ...

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 WM-61A,AD620做音频可能是不太合适,INA217才是专业的音频放大,昨天看开发板时突然想到,既然都是采集音频,何不用音频DAC芯片呢,WM8978很便宜包含前置放大还有24位采样,根本不用自己做前置放大呀,还有更高端的WM8741,有点犹豫了,专用芯片采集应该比自己做的运放放大电路强吧

网友H:
AD620是直流优化的,价格也比较高,麦克风放大用NE5532就行,失真率足够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 WM-61A,AD620做音频可能是不太合适,INA217才是专业的音频放大,昨天看开发板时突然 ...

如果后面要做数采的话,当然用Audio Codec比较方便,但要有处理I2S接口的办法。WM8741不带ADC。

网友I:
看你注重什么指标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专业点的话筒前置: THAT1510,1512,SSM2019,SSM2017,INA217,INA163...

看了你们的产品介绍,和我是同行,哈哈。向前辈致敬!!!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看了你们的产品介绍,和我是同行,哈哈。向前辈致敬!!!

没准儿会向同一方向前进

网友K:
要是我,我就先看看手头有什么存货就用什么。AD620存货比较多一些,实在没有就EN5532,LM358、258、物美价廉。功能实现就完了。

网友L:
测量用的咪头常用的是:Panasonic WM-61A,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