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至尊无敌处女PCB板,求老司机们指教

楼主(2016-12-29):
画了半个月的板子,刚画完,期间磕磕绊绊,一边看教程一边画图,总算是花完了,肯定还有很多画的不合理的地方,请二姨家的各路好汉给瞄一眼,这板子做出来能不能烧,能烧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生命危险。

楼主:
这是原理图

楼主:
这是PCB图。。。感觉好挫。

网友A:
原理图还画得像模像样。PCB布板不好,是自动布线的吧。PCB需要手工调整。

网友B:
PCB布局,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啊。基于什么考虑的啊。

网友C:
还行吧,不外加大负载,电路没错的话,不会烧的。做了一次就会做第二次了,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画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还画得像模像样。PCB布板不好,是自动布线的吧。PCB需要手工调整。

是自动布线的。器件是自己布局的,然后自动布线就成这个样子了,布线的话,自己手动调整走线么。

网友D:
器件布局还可以更好看~自动布线就不说什么了。。。功率不大能用~

楼主:
是不是基于自动布线然后自己手动微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器件布局还可以更好看~自动布线就不说什么了。。。功率不大能用~

是不是基于自动布线然后进行微调啊

网友E:
那么大的板子,线能多粗就多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基于自动布线然后进行微调啊

空间大可以的 长线之类的重新走 有的线绕的太夸张了

网友F:
C3和C5下面的红色线是要多大的电流回路啊!

网友G:
可以再紧凑一点,芯片下面尽量不走过孔,有些走线距离板子边缘太近了,小心点,大电流的地方导线加粗

网友H:
你这板子空间大得很,需要调整:电源部分走线概要该要加粗的还是要加粗;主控芯片的退耦电容尽量放在底层;系统时钟;开关量接口,CAN总线,USB.....

网友I:
务必先学习弄懂PCB设计的基本电气原则,然后严格执行原则进行设计,布局、走线的品质问题可以先放一放,罗马不是一日建成。

网友J:
1、线径可以粗一些,面积够大
2、晶振周围能不走线尽量不走线
3、元器件标号根本看不清楚,不能叠在焊盘上,也不能相互覆盖。这个必须重新调整,否则焊接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焊

网友K:
我不好说我在搞推销,但是你可以参考这个公开课: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3540-1-1.html

http://open.21ic.com/Video/index/id/6008

网友L:
贴片电阻电容电感封装错了,那么小,机器都贴不了。估计是把公制当英制了。
还有那个L1 L2,用这么小的贴片,真会烧起来的

网友M:
慢慢来,谁都有第一次,电源地加宽走线,
多看些别人的板子,最好原理图PCB齐全的板子,
layout是一门艺术,不仅要从技术角度考虑,艺术审美也要锻炼

网友N:
好像也没啥好说的,直接打样吧,做出实物来验证下。

网友O:
电源线也太细了,CPU下没一点完整的地啊。

网友P:
器件布局还可以更好看~自动布线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Q:
C8 C9封装可疑,ALTIUM库里的0603封装太小。

网友R:
改进余地相当大,继续改进吧。

网友S:
其实还不错了,看做什么产品!

网友T:
这板子布的,牛X

网友U:
PCB 根本不行啊,线太乱,线宽也没考虑

网友V:
看了下pcb,问题太多,自动布线的吧

网友W:
楼主,找人带一下吧。这个需要点经验的。

网友X(2017-08-14):
电源线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