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路的频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6-12-29):
当R1=10R2的时候,振荡周期为T=2.2R2*C1,那如果R1R2不是十倍关系,这个频率该怎么算呢?

网友A:
"R1=10R2"说明A1的输入阻抗比较大(相比于R2支路),可以忽略。这里所谓的十倍,是个数量级关系(大一个数量级)。工程上,通常起码要差一个数量级才可以考虑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