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时钟源从HSI切换到LSI

楼主(2016-12-29):
我最近正在调试STM8L052R8,用的内部HSI的16MHZ时钟作为主时钟用,经过12分频,用1MHZ时钟在跑,功能已经调试完成,进入wfi模式后,功耗测试为320uA(跟数据手册接近),为了低功耗设计,我想用LSI时钟,换用定时器Tim1唤醒方式定时上传数据,但是我在时钟这块一直切换不到内部的LSI,功耗下不来(数据手册上低功耗等待模式功耗只有3~5uA),比较纠结,在网上查资料说一定要先把ST-link的OPTION Byte里面把LSI_EN置1才行,用IAR软件和STVP软件设置,都没找到OPTION Byte的LSI_EN选项,原来这个是STM8S系列里面LSI的设置,感觉很崩溃,调试好几天都没进展,求各位懂得大侠指导

网友A:
既然要低功耗干嘛不halt掉用RTC唤醒,如果用L的芯片就不要看S的编程手册,两者还是有不少区别的,去看RM0031这个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B:
用IAR软件和STVP软件设置,都没找到OPTION Byte的LSI_EN选项。
直接读写寄存器也是可以的,网上找找例程。

网友:
可以通过调用不同的初始化函数来实现切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