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看网上说 STC和MEGAWIN有一些渊源……

楼主(2016-12-29):
看网上说 STC和MEGAWIN有一些渊源……

请问

网友A(2020-11-13):
有没有知情人出来说一说

楼主:
这么久的帖子都挖出来了

网友B:
1、都是51的内核,早期的产品,程序几乎不用改就可相互替换;
2、一些内部专用寄存器地址有区别,STC增加了很多硬件配置功能。
3、STC把同样的芯片设置成多个等级,根据应用的需求可以选择不同型号;
4、MEGAWIN每种类型就1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都是51的内核,早期的产品,程序几乎不用改就可相互替换;
2、一些内部专用寄存器地址有区别,STC增加了 ...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1

再早期STC的芯片就是有笙泉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