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原创DIY] 四轴飞行器超声波互相干扰问题

楼主(2016-12-29):
在无人机上面加了超声波模块对地面进行测距,但是同时两辆飞机在相近处飞行时他们直接超声波会互相干扰,导致测试距离不准确。
另外这个超声波测试的距离也有点短,例如说模组原本可以测试10米的距离,现在我只能测试到3米的距离。
针对这两个问题有没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回到吗?

楼主(2017-02-23):
@T叔,求解答

网友A:
建议用气压传感器

楼主:
求大家帮忙下,提供下思路

网友B:
方案不合理,楼主遇到的问题无解。变通的方式是采用不同频率的超声波做测距,且邻频间隔需足够大,但这解决不了有效探测距离问题。对于四轴飞行器,飞行高度仅在数米高,显然实用意义不大。建议楼主改用GPS测高,事先输入地形数据的话,还可以玩地形匹配。不过,民用GPS的精度不足,近地飞行的话仍然需保留超声波测距用于防撞,这时即使遇到邻机干扰,统一当作近障处理,安全第一。当然,选择合适的超声波换能器,尽量使超声波波束集中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只是无法解决地面杂物的散射问题。

网友C(2017-05-04):
单纯超声波的工作距离只有几米,只能近地防撞。采用毫米波雷达或者光流测距更准确一些

网友D:
用窄角发射和接收,并在接收加遮挡,让别的机器传过来的大角度的声音进不了接收器(或者削弱);
同时减少发射的时间,加大间隔,这样是否能部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