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Apple Lightning USB camera 内部有电路吗?

楼主(2016-12-29):
Lightning to USB camera ,是Apple iOS - USB座 转换器,可以直连数码相机传照片以及其他功能。请教各位:
1. 如果我把一根普通的Lightning充电线的USB(公)头,插到一根USB(母)座 - (母)座的转换线,这样的组合线是不是就具有了上述camera转换线的功能?
2. 除了检测是不是正版MFi的芯片,内部还有电路吗?
3. 如果有其他电路,是什么电路?

网友A:
1. 你如果可以拿到Accessory Interface Specification的话,就可以支持这些线的区别了
2. 不光是检测MFI,还会做lightning接口的验证
3. 不仅仅是电路的问题了

如果你们有钱有量,我可以帮你们搞定,不过怀疑可能有现成的支持这个功能的产品
不然的话,不建议玩这个

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lightning接口,最大对外供电电流是100mA@3V吗?
外接设备的功耗考虑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如果可以拿到Accessory Interface Specification的话,就可以支持这些线的区别了
2. 不光是检测MFI, ...

凌晨3点回复我,谢谢,辛苦了!
看了你的回复,我仍疑惑,可能以后我能看懂吧,例如Accessory interface specification、Lightning验证。
我的电吉他和USB话筒插到USB转换线再插到电脑USB能录音,现在我想插到 iPhone/iPad上玩Garageband这个APP,看了网上的一些说法是需要Apple Lightning USB camera这个转接才行,但是这玩意不便宜,买山寨的用不到了多久,买便宜又正规的又搜不到。这个产品里面到底有啥玄机呢?想看看拆解图也搜不到 这个问题与公司的产品项目擦边,没有直接关系,和我自己的爱好有直接关系,目前我只会做传统模拟电路这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凌晨3点回复我,谢谢,辛苦了!
看了你的回复,我仍疑惑,可能以后我能看懂吧,例如Accessory interface s ...

这些是苹果定义的,USB也只是用来跑苹果的MFI协议,类似TCP的一个通信协议
硬件反而简单,只是一个加密芯片,lightning验证可以自己用MCU做
你们如果是公司的产品的话,如果有钱有量,我们可以开发,不过需要你们公司具备一定规模,否则很难过苹果认证。如果是自己玩的话,建议还是不要尝试了,这个坑还是比较深的。当然,如果你们花了很大代价去做苹果认证,那估计即使你们做了产品,价格也不会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苹果定义的,USB也只是用来跑苹果的MFI协议,类似TCP的一个通信协议
硬件反而简单,只是一个加密芯 ...

谢谢,元旦快乐!
跟着你了解了一些理论,这很好。可是我还是看看壳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实物。
另外,这不是公司项目,说量和钱无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元旦快乐!
跟着你了解了一些理论,这很好。可是我还是看看壳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实物。
另外,这不是 ...

无非就是一个处理器,一个苹果的MFI加密芯片,一些基本外围电路而已
这个流程我们跑过,不建议个人自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一个处理器,一个苹果的MFI加密芯片,一些基本外围电路而已
这个流程我们跑过,不建议个人自己玩 ...

还有一个处理器,那就能理解了。
能不能说说是什么类型的处理器?
另外,你能优惠提供一条这样的转换线吗?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处理器,那就能理解了。
能不能说说是什么类型的处理器?
另外,你能优惠提供一条这样的转换线吗 ...

用什么处理器看应用,你想让我买条这种线送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处理器看应用,你想让我买条这种线送给你?

根据使用情况用不同的处理器。原来是这样。
我突然想起来安卓手机的OTG线,哈哈,Lightning USB camera 和OTG当然都有芯片,当然绝不等同于一个母座。完全明白了。唉!
另,不是求送线,误会误会,我认为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平时会接触到这个产品,如果有货源,优惠卖一根给我?苹果正版太贵而且搞不好用不了多久。
很奇怪,为什么淘宝上没有其他厂家(比如贝尔金)的Lightning USB camera线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使用情况用不同的处理器。原来是这样。
我突然想起来安卓手机的OTG线,哈哈,Lightning USB camera  ...

呵呵,我只是做技术的而已,知道这些也只是因为我做过MFI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