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这种阻尼振荡波形要如何产生?

楼主(2016-12-29):
大家好,上图的波形是对一个电感充电5us,放电后产生的阻尼振荡波形。
请问具体电路要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就是阻(R)、容(C)和感(L)所组成的电路。

其中阻容可能未必显现,但可以等效。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适当条件 RLC 电路的参数, 就能实现了

网友C:
方法1.信号发生电路+程控放大或衰减电路
方法2.任意波形产生电路

网友D:
具体电路:
一个充满电的电容或电感、然后一个二阶系统RLC,测量电容或电感上的电压就实现了。

网友E:
楼主问具体电路如何实现,RLC就行了??

当然了,即便是周期足够长,你也得有个电源吧,然后手工控制开关,一开一合,一开一合。。。

教材上那个RLC模型,太深入人心不是好事。

网友F:
“上图的波形是对一个电感充电5us,放电后产生的阻尼振荡波形。
请问具体电路要如何实现?”
既然你这样问,那么这个波形哪里来的?仿真出来的?
具体电路其实你已经说了-------给一个电感通电,再断开,就产生这个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