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TI芯片的Lead/Ball Finish含义

楼主(2016-12-29):
哪位大侠知道?求告知,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里面的绑定线, 还是內连线
或是绑定点那个焊丘

网友B:
应该是和材质有关了吧。看看这里的介绍
http://www.ti.com/lsds/ti/qualit ... sh_tin_plating.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和材质有关了吧。看看这里的介绍
http://www.ti.com/lsds/ti/quality/environmental_info/lead_finis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里面的绑定线, 还是內连线
或是绑定点那个焊丘

谢谢解答。

网友C:
楼主看的好仔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的好仔细啊!

是呀,需要选择一款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