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简易音乐播放器实现

楼主(2016-12-29):
这个项目使用少量的硬件即可用Arduino UNO播放SD卡里面的音频文件,使用简单方便,只要简单几步就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简易音乐播放器了。
1、准备SimpleSDAudio库文件,将解压后的文件拷贝到Arduino IDE安装文件夹下的 /libraries (如:D:\Arduino\libraries)文件夹下;
此时打开Arduino IDE 点击文件--->示例,就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库文件了。

2、制作音频文件。
制作所需要的音频文件需要以下工具:
工具使用也很简单,首先将你想要播放的MP3文件使用格式工厂或者类似工具转换.wav格式。
然后打开tools工具,里面有多种支持Arduino 的音频文件格式,我们一般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将wav文件直接拖入第一个工具,当出现如下图:按任意键继续。。。时转换完成。
接下来准备一张SD卡,将其格式化为FAT文件格式,然后将转换完成的音频文件*.AFM拷贝到SD卡的根目录下。
3、SD卡与Arduino UNO板接线。
接下来使用杜邦线将SD卡与Arduino UNO板进行按如下图进行连接,SD的片选接4脚,其他的接Arduino 的SPI接口。
扬声器正极接9脚,负极接GND即可。
4、源程序编译与上传。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impleSDAudio.h>

// Callback target, prints output to serial
void DirCallback(char *buf) {
  Serial.println(buf);
}

char AudioFileName[16];

// Create static buffer
#define BIGBUFSIZE (2*512)      // bigger than 2*512 is often only possible on Arduino megas!
uint8_t bigbuf[BIGBUFSIZE];

// helper function to determine free ram at runtime
int freeRam () {
  extern int __heap_start, *__brkval;
  int v;
  return (int) &v - (__brkval == 0 ? (int) &__heap_start : (int) __brkval);
}

void setup()
{
// Open serial communications and wait for port to open:
  Serial.begin(9600);
   while (!Serial) {
    ; // wait for serial port to connect. Needed for Leonardo only
  }

  Serial.print(F("Free Ram: "));
  Serial.println(freeRam());

  // Setting the buffer manually for more flexibility
  SdPlay.setWorkBuffer(bigbuf, BIGBUFSIZE);

  Serial.print(F("\nInitializing SimpleSDAudio V" SSDA_VERSIONSTRING " ..."));

  // If your SD card CS-Pin is not at Pin 4, enable and adapt the following line:
  //SdPlay.setSDCSPin(10);

  // Select between SSDA_MODE_FULLRATE or SSDA_MODE_HALFRATE (62.5kHz or 31.25kHz)
  // and the output modes SSDA_MODE_MONO_BRIDGE, SSDA_MODE_MONO or SSDA_MODE_STEREO
  if (!SdPlay.init(SSDA_MODE_FULLRATE | SSDA_MODE_MONO | SSDA_MODE_AUTOWORKER)) {
    Serial.println(F("initialization failed. Things to check:"));
    Serial.println(F("* is a card is inserted?"));
    Serial.println(F("* Is your wiring correct?"));
    Serial.println(F("* maybe you need to change the chipSelect pin to match your shield or module?"));
    Serial.print(F("Error code: "));
    Serial.println(SdPlay.getLastError());
    while(1);
  } else {
    Serial.println(F("Wiring is correct and a card is present."));
  }

}

void loop(void) {
  uint8_t count=0, c, flag;

  Serial.println(F("Files on card:"));
  SdPlay.dir(&DirCallback);

ReEnter:
  count = 0;
  Serial.println(F("\r\nEnter filename (send newline after input):"));
  do {
    while(!Serial.available()) ;
    c = Serial.read();
    if(c > ' ') AudioFileName[count++] = c;
  } while((c != 0x0d) && (c != 0x0a) && (count < 14));
  AudioFileName[count++] = 0;

  Serial.print(F("Looking for file... "));
  if(!SdPlay.setFile(AudioFileName)) {
    Serial.println(F(" not found on card! Error code: "));
    Serial.println(SdPlay.getLastError());
    goto ReEnter;
  } else {
   Serial.println(F("found."));
  }

  Serial.println(F("Press s for stop, p for play, h for pause, f to select new file, d for deinit, v to view status."));
  flag = 1;

  while(flag) {
    SdPlay.worker();  // You can remove this line if you like - worker is not necessary
    if(Serial.available()) {
      c = Serial.read();
      switch(c) {
         case 's':
           SdPlay.stop();
           Serial.println(F("Stopped."));
           break;

         case 'p':
           SdPlay.play();
           Serial.println(F("Play."));
           break;

         case 'h':
           SdPlay.pause();
           Serial.println(F("Pause."));
           break;

         case 'd':
           SdPlay.deInit();
           Serial.println(F("SdPlay deinitialized. You can now safely remove card. System halted."));
           while(1) ;
           break;

         case 'f':
           flag = 0;
           break;

         case 'v':
           Serial.print(F("Status: isStopped="));
           Serial.print(SdPlay.isStopped());
           Serial.print(F(", isPlaying="));
           Serial.print(SdPlay.isPlaying());
           Serial.print(F(", isPaused="));
           Serial.print(SdPlay.isPaused());
           Serial.print(F(", isUnderrunOccured="));
           Serial.print(SdPlay.isUnderrunOccured());
           Serial.print(F(", getLastError="));
           Serial.println(SdPlay.getLastError());
           Serial.print(F("Free RAM: "));
           Serial.println(freeRam());
           break;
      }
    }
  }

}

点击编译,并上传。

上传成功后,打开串口监视器查看文件状态,初始化后显示RAM大小和SD卡里面存在的文件;
输入要播放的音频文件名,点击发送后,串口显示已找到文件,并开始播放,输入v可以查看当前的播放状态。
至此这个最简单的MP3播放器就制作完成了,是不是特别简单。

网友A:
确实程序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SdPlay这个类也是IDE自带的?

网友B(2018-05-03):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用aduino制作简易音频播放器这个老提示找不到卡或者接线错误怎么办呢?我用的是aduino uno r3 板

网友B:
Initializing SimpleSDAudio V1.03 ...initialization failed. Things to check:
* is a card is inserted?
* Is your wiring correct?
* maybe you need to change the chipSelect pin to match your shield or module?
Error cod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