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0充电电池给电路板上电烧毁电路板

楼主:
我的18650 4节电池串联  我的LDO电压可以到30V 为什么当我接上电池的时候会烧掉电路板?
电池的负级接在电路板负极 正极是通过接插件对接的情况给电路板正极供电,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正常工作却烧掉了电路板,我怀疑是接插件的时候电池正极的火花导致,请问一下  有人有这个经验吗,望指点一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可否用BUCK电路来抵消电池接触瞬间所产生的火花呢,我用DCDC试验 9——18V输入 输出5V 出现火花但能正常工作 说明电池火花并没有烧掉DCDC 那么为什么直接接触到电路板 火花会导致电路板烧毁呢?

网友A(2016-12-30):
电路图呢?

网友B:
瞬时电流过大?

楼主:
电路图没有保护 直接连接LDO 给单片机,就这么简单的电路,我想知道LDO被烧是因为接触瞬间的瞬时电压或者瞬时电流导致的吗

网友A:
怎么说也得串个二极管 并个电容吧
ldo 型号?
有些同名同姓的国产LDO 耐压和原厂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没有保护 直接连接LDO 给单片机,就这么简单的电路,我想知道LDO被烧是因为接触瞬间的瞬时电压或者 ...

电路图没有保护 直接连接LDO 给单片机,就这么简单的电路
=========================================
就这么简单的电路还出现问题,说明他不简单
能用图纸清晰说明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码这么多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没有保护 直接连接LDO 给单片机,就这么简单的电路
=========================================
就 ...

就是这么简单的电路,我用可调电源调到20十几V都不会烧,但电池对接产生火花时就烧掉了,是电池瞬间的电压还是电流导致的呢?

网友D:
会不会是瞬时电压过大,输入端接个TVS二极管试下

网友E:
输入端电容变大点,再加个输入保护二极管试试

网友F:
输入电容,输出电容少了。

网友G:
后级电容过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瞬时电压过大,输入端接个TVS二极管试下

乱讲,电源端接TVS就等于厕所点灯.

网友I:
LZ这属于热拔插,建议加缓启动或加一个开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乱讲,电源端接TVS就等于厕所点灯.

为什么啊?

网友K:
接通瞬间有大电流,然后电线和输入电容产生高频振荡,导致电容/LDO异常烧掉。。。。。

网友K:
串联一个NTC应该可以消除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乱讲,电源端接TVS就等于厕所点灯.

那这个是哪里出了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串联一个NTC应该可以消除这个问题。

自恢复保险丝吧

网友L:
上电有火花,要注意布线了 不清楚你烧了LDO还是单片机

网友L:
瞬间震荡了

网友M(2017-02-14):
这个要看你的4串电池电压波动情况,如果接马达,LDO需要很高耐压才行,可以讨论下 二四三三七六七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