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固件刷不进去

楼主(2016-12-29):
(无正文)

网友A:
看网上的教程,针对你的jlink版本就ok了。如果实在写不进去,应该是jlink挂了。

网友B:
我刷过很多次了,开始也刷不进去,插入jlink  write按钮没有亮,之后我装了虚拟机在xp系统上就完美解决了,建议你在xp系统安装刷固件的软件试试。

网友C:
楼上说的有可能,可能是系统问题,但不一定是windows7的问题,我试过windows7是可以的

楼主(2017-09-30):
重复了好多次,有一次成功了,估计我买的盗版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