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遇到过GD32F150的USB挑机器的问题

楼主(2016-12-29):
虚拟串口的例程, 库是GD32F1x0_USB_FS_Device_Lib_V1.0.0

开发的机器是skylake, 可以枚举. 但是一打开串口主机就报错, 设备管理器上显示:
该设备无法启动。 (代码 10)
{设备超时}
在 %hs 上指定的 I/O 操作无法在超时过期之前完成。

换一台机器就正常, 可以枚举也可以通信.

网友A:
我们最近也在用150,是啥原因?
截取过USB数据不?

楼主:
后来原因找到了, 代码最好不要超过32K. 后32K引起USB枚举超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原因找到了, 代码最好不要超过32K. 后32K引起USB枚举超时.

150超过32K的部分,执行速度会比较慢,因为后32K不带cache
但是奇怪的是,USB本身带流控,如果代码OK的话,应该对处理速度没太高的要求的
不过我记得以前ST的库有问题,需要USB中断快速响应

网友A:
我测试了吧USB代码全部放在后32K空间里,只是枚举速度慢而已,并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没有的,,可能是驱动的问题的

网友C:
这个只要资源选取合适,就没有啥挑不挑的问题的

网友D:
这个最多是相关的MCU的问题的哈

网友E:
我暂时还没涉及到的,,跟着学习下的

网友F:
这样的情况的没遇到过,大致上为驱动问题的吧

网友G:
这个问题的看来是不应该出现的,,多测试几次的确认下

网友H(2017-01-30):
这个还不是很明白的,,怎样调机器的额?一般都是驱动的问题的

网友I:
这个我倒还没遇到过的,,看咯上各位的讨论,我也注意下的

网友J(2017-12-21):
引用 网友A:
我们最近也在用150,是啥原因?
截取过USB数据不?

哎,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枚举时间比较长,平均在7秒左右,枚举完成之后,结果又显示楼主这个错误。程序也没有超过32K,map文件看了下,也没有存储在32K之外的。 问题查了2天,没查出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们最近也在用150,是啥原因?
截取过USB数据不?

好像有时候usb线上的高电平的宽度和DP上的低电平的宽一点,不知道是不是layout的问题

网友K(2018-07-07):
有可能不兼容啊

网友L:
这方面的不是很好理解的

网友M(2018-12-07):
确实,我把代码删减剩USB部分,USB的代码没有变。这样每次枚举都可以了。但是项目代码差不多用完了64K也是头疼,还想着用GD32F150替代GD32F103.

150 超32K 会变慢 可能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最好不要超32K 要么后面放一些 数组 低优先的

网友N:
usb本来就娇气

网友K(2019-01-08):
32K也差不多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