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霍尔电流检测送DSP

楼主(2016-12-29):
现需要一个交流检测,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搭的,,直流情况下可以保证送给DSP的电压在0-3.3V,交流下应该如何处理呢??怎么改进一下?

网友A:
交流由于存在正负信号, 而单片机/DSP 的 ADC 通常只能接受正信号, 你需要考虑增加偏置, 让负电流也能给出正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由于存在正负信号, 而单片机/DSP 的 ADC 通常只能接受正信号, 你需要考虑增加偏置, 让负电流也能给出正 ...

恩是的 整体提升一下 然后整体缩一下范围 感觉这样是不是对精度影响很大?

网友B:
用温漂小的基准抬高负电压到0v以上。

网友A:
因为缩了范围, 对测量精度是有影响的. 另外偏置的稳定性也是一个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