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毕业设计

楼主(2016-12-29):
TM32的帧间差分法视频目标检测,最近看了好多关于STM32的视频,有刘凯的和正原点子的,听完感觉云里雾里的,可否有大神不吝赐教,指点一下如何下手快速有效,因为老师催的紧。

网友A:
直接淘宝买,这个最快了

网友B:
话说用STM32做图像处理,有点难度

网友C:
老师催的急,那只有上网买现成的。如果想搞懂一点,还是自己动手做比较靠谱。

网友D:
这个需要一个知识积累,短期内是靠自己实现真的太难。

网友E:
利用帧间差分法视频目标检测的话,如果对处理时间没要求的话,使用STM32F429,带SDRAM的板子来做吧。

网友F:
网上是没有现成的STM32的图像处理的相关源码,估计楼主做起来会很吃力。

网友G:
如果毕业设计着急,就找人做现成的,自己先学习一下基本的STM32操作和图像视频处理方面的知识

网友H:
看你说的这么着急应该只能从网上找人做了,学STM32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没有积累很难做出你说的这样的题目

网友I:
图像处理不适合用STM32除非你摄像头分辨率很低,不是很高的那种,应该没事,可以凑合用。

网友J:
这题目不适合用单片机做啊,单片机主打是控制不是处理视频,那个用计算机显卡处理比较好,然后MATLAB搞。

楼主:
我有STM32F407+0v7670摄像头和3.2寸屏,例程都有,其实老师要求也不高,就是看懂程序,然后把读进来的视频做帧间差分法就好.感觉听着蛮简单的。。。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个直径能快速的学到关于彩屏摄像头的程序

网友A:
不行呀,MATLAB有人搞了,我觉得摄像头都可以为什么图像处理不行么,不就是俩帧相减么,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摄像头用ov7670可以搞不,因为有0v7670的例程

网友K:
你是电子专业吗,怎么用STM搞视频,不现实。这个搞控制还可以。

网友L:
主要是内存的问题,其他到还好

网友D:
STM32是主打控制的吧,你做视频图像处理速度和存储跟不上吧。

楼主:
能实现就行,,存储方面放弃了,处理速度慢一点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M:
这些视频只是介绍基础的外设的模块,和实际的项目,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N(2017-11-27):
引用 网友M:
这些视频只是介绍基础的外设的模块,和实际的项目,还是有区别的。

你好,我也是做视频目标检测,有推荐的浮点DSP开发板吗?最好能带摄像头输入的,谢谢

网友O:
设计一个算法你就可以毕业了。

网友P:
图像处理最好还是用DSP

网友Q(2019-10-10):
又一个2B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