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电路PCB画板的时候,地层地过孔与放地敷铜??这两者先后顺序的问题???

楼主(2016-12-29):
(无正文)

楼主:
画板最后地层敷铜的时候,是先放地过孔还是先敷完铜再放过孔???

网友A:
先敷铜,再打过孔,然后再敷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板最后地层敷铜的时候,是先放地过孔还是先敷完铜再放过孔???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先铺铜,再放过孔,不然过孔会被铺铜做成热盘的形式,减少地面积。还有铺铜的边缘需要放过孔来降低阻抗,不现铺铜,就不知道边缘在哪里。

楼主:
  接地点之间的距离L要小于信号波长/20
放置地过孔的时候,地过孔之间的距离要不要也遵循以上规则呢????

网友D:
无所谓先后,怎么样能达到目的就怎么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地点之间的距离L要小于信号波长/20
放置地过孔的时候,地过孔之间的距离要不要也遵循以上规则呢?? ...

要先看你画的是不是射频电路板子了。

网友:
标题没看懂???????

网友E:
大神们可以上图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