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达到15uA

楼主(2016-12-29):
stm32l052芯片的验判。发现芯片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达到15uA,远大于TI官方给出的电流最大值。

楼主:
测试程序使用cube生成的。
1、使用HSI16作为系统总线时钟。
2、引脚全部设置为GPIO_MODE_ANALOG模式。
3、使用LSE作为LPTIM的时钟定时STOP模式。

网友A:
焊个最小系统,不接任何外设,直接 stop 看电流

网友B:
要分为几个去看吧,第一个,你的万用表精度,在uA级别能够有多精确,第二个,你的最小系统,你确定工作时候只有单片机在运行吗?你的外设,什么的都需要耗电;
最后一个,TI不会给出ST的参考资料的。。。

网友C:
建议楼主把GPIO置低,确定IO的状态,而不是设置为模拟输入。

网友D:
远大于TI官方给出的电流最大值,ST的芯片,TI官方居然给出了电流值,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外围电路耗的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