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裸奔Beaglebone black, DDR3初始化成功,但进入DEBUG时报Cou...

楼主(2016-12-30):
裸奔Beaglebone black, 貌似DDR3初始化成功,但进入DEBUG时报Could not start CPU(如附件图片所示),郁闷,大家给点建议吧,附修改好的AM335X_BBB_DDR3.mac,不过不清楚修改对没。有兴趣的可以试试,看是否会碰到我一样的错误。
JLINK V9
IAR 7.0

点击download and debug 后,初始化IAR输出后打印信息如下:
Fri Dec 30, 2016 00:19:42: Loaded macro file: C:\ti\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tools\ewarm\AM335x_BBB_DDR3.mac
Fri Dec 30, 2016 00:19:43: JLINK command: ProjectFile = C:\ti\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build\armv7a\ewarm\am335x\beaglebone\uart\settings\uartEcho_Debug.jlink, return = 0
Fri Dec 30, 2016 00:19:43: Device "AM3358" selected (0 KB flash, 0 KB RAM).
Fri Dec 30, 2016 00:19:43: DLL version: V4.80g, compiled Feb 13 2014 20:50:02
Fri Dec 30, 2016 00:19:43: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Apr 22 2016 11:47:06
Fri Dec 30, 2016 00:19:43: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32 kHz
Fri Dec 30, 2016 00:19:43: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Fri Dec 30, 2016 00:19:43: TotalIRLen = 6, IRPrint = 0x01
Fri Dec 30, 2016 00:19:43: TotalIRLen = 10, IRPrint = 0x0011
Fri Dec 30, 2016 00:19:43: ARM AP[0]: 0x04770001, AHB-AP
Fri Dec 30, 2016 00:19:43: ARM AP[1]: 0x04770002, APB-AP
Fri Dec 30, 2016 00:19:43: ARM AP[2]: 0x04760000, JTAG-AP
Fri Dec 30, 2016 00:19:43: Found Cortex-A8 r3p2
Fri Dec 30, 2016 00:19:43: 6 code breakpoints, 2 data breakpoints
Fri Dec 30, 2016 00:19:43: Data endian: little
Fri Dec 30, 2016 00:19:43: Main ID register: 0x413FC082
Fri Dec 30, 2016 00:19:43: L1 (I-cache): 32 KB, 128 sets, LineSize 64 bytes, 4-way
Fri Dec 30, 2016 00:19:43: L1 (D-cache): 32 KB, 128 sets, LineSize 64 bytes, 4-way
Fri Dec 30, 2016 00:19:43: L2 (unified cache): 0 KB, 1 sets, LineSize 256 bytes, 1-way
Fri Dec 30, 2016 00:19:43: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Fri Dec 30, 2016 00:19:43:   Instruction endian: little
Fri Dec 30, 2016 00:19:43:   Level-1 instruction cache disabled
Fri Dec 30, 2016 00:19:43:   Level-1 data cache disabled
Fri Dec 30, 2016 00:19:43:   MMU disabled
Fri Dec 30, 2016 00:19:43:   Branch prediction enabled
Fri Dec 30, 2016 00:19:43: Found 2 JTAG devices, Total IRLen = 10:
Fri Dec 30, 2016 00:19:43:  #0 Id: 0x3BA00477, IRLen:  4, IRPrint: 0x1 CoreSight JTAG-DP
Fri Dec 30, 2016 00:19:43:  #1 Id: 0x2B94402F, IRLen:  6, IRPrint: 0x1 TI ICEPick
Fri Dec 30, 2016 00:19:44:  AM335x EVM-SK Initialization is in progress ..........
Fri Dec 30, 2016 00:19:44: ****  Subarctic ALL ADPLL Config for OPP == OPP100 is In Progress .........
Fri Dec 30, 2016 00:19:44: Input Clock Read from SYSBOOT[15:14]:  24MHz
Fri Dec 30, 2016 00:19:44: ****  Going to Bypass...
Fri Dec 30, 2016 00:19:44: ****  Bypassed, changing values...
Fri Dec 30, 2016 00:19:44: ****  Locking ARM PLL
Fri Dec 30, 2016 00:19:44: ****  Core Bypassed
Fri Dec 30, 2016 00:19:44: ****  Now locking Core...
Fri Dec 30, 2016 00:19:44: ****  Core locked
Fri Dec 30, 2016 00:19:44: ****  DDR DPLL Bypassed
Fri Dec 30, 2016 00:19:45: ****  DDR DPLL Locked
Fri Dec 30, 2016 00:19:45: ****  PER DPLL Bypassed
Fri Dec 30, 2016 00:19:45: ****  PER DPLL Locked
Fri Dec 30, 2016 00:19:45: ****  DISP PLL Config is in progress ..........
Fri Dec 30, 2016 00:19:45: ****  DISP PLL Config is DONE ..........
Fri Dec 30, 2016 00:19:45: ****  Subarctic ALL ADPLL Config for OPP == OPP100 is Done .........
Fri Dec 30, 2016 00:19:45: ****  AM335x OPP120 DDR3 EMIF and PHY configuration is in progress.........
Fri Dec 30, 2016 00:19:45: EMIF PRCM is in progress .......
Fri Dec 30, 2016 00:19:45: EMIF PRCM Done
Fri Dec 30, 2016 00:19:45: DDR PHY Configuration In progress
Fri Dec 30, 2016 00:19:45: GPIO module clock configuration is done .......
Fri Dec 30, 2016 00:19:46: Waiting for VTP Ready .......
Fri Dec 30, 2016 00:19:46: VTP Enable Done
Fri Dec 30, 2016 00:19:46: DDR PHY CMD Register configuration is in progress .......
Fri Dec 30, 2016 00:19:46: DDR PHY CMD Register configuration is in progress .......
Fri Dec 30, 2016 00:19:46: DDR PHY CMD Register configuration is in progress .......
Fri Dec 30, 2016 00:19:46: DDR PHY Data Register configuration is in progress .......
Fri Dec 30, 2016 00:19:46: DDR PHY Data Register configuration is in progress .......
Fri Dec 30, 2016 00:19:47: EMIF Timing register configuration is in progress .......
Fri Dec 30, 2016 00:19:47: EMIF Timing register configuration is done .......
Fri Dec 30, 2016 00:19:47: PHY is READY!!
Fri Dec 30, 2016 00:19:47: DDR PHY Configuration done
Fri Dec 30, 2016 00:19:47: ****  AM335x OPP120 DDR3 EMIF and PHY configuration is done.........
Fri Dec 30, 2016 00:19:47:  AM335x EVM-SK Initialization is done ..........
Fri Dec 30, 2016 00:19:48: 33592 bytes downloaded (105.14 Kbytes/sec)
Fri Dec 30, 2016 00:19:48: Loaded debugee: C:\ti\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binary\armv7a\ewarm\am335x\beaglebone\uart\Debug\uartEcho.out
Fri Dec 30, 2016 00:19:48: Target reset

网友A:
楼主加油,没玩过这个裸奔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IAR开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没玩过这个裸奔

想一下,若这个频率和资源,裸奔多得劲啊
可惜还没整好,郁闷呢。

网友B:
楼主有其他的工程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其他的工程文件吗?

其他就是TI的STARTWARE可以在TI官网下载到的

网友C:
你启动方式用的什么?

网友C:
DDR3使用裸奔的时候怎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3使用裸奔的时候怎么使用的?

那个有相关的初始化
我的理解是程序是跑在ram的,掉电上电后就没有了。
不知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启动方式用的什么?

那个有相关的初始化
我的理解是程序是跑在ram的,掉电上电后就没有了。不知理解对不对。

网友D:
你的启动不成功吗?

网友D:
启动模式是从哪里设置的?

网友E:
DDR3没有裸机开发过。

网友E:
楼主还是使用CCS去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一起裸奔,请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757324-1-1.html

这个直接运行程序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使用CCS去试试看。

CCS开发怎么调用库

网友G:
DDR3有保护吗?

网友G:
DEBUG的时候能够写入吗?

网友H:
没有用过IAR开发beaglebone

网友H:
CCS软件能够开发beaglebone吗?

网友I:
不是都是跑linux的程序吗

网友I:
IAR怎么导入beaglebone的库?

网友J:
DDR的之中存在问题吗?

网友K:
Fri Dec 30, 2016 00:19:48: 33592 bytes downloaded  这个不是完成了吗

网友K:
只是不能启动beaglebone的内核吧。

网友L:
这个不是下载完成了吗?

网友L:
感觉你的DDR3的时序存在问题。

网友M:
不能启动内核,电路有问题?

网友M:
建议查看一下是不是内核加载的问题

网友N: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是在研究AM335x的裸跑,准备在这个平台上用uCOS,使用的平台是BBB,一起交流!QQ562448315,目前使用CCS+XDS100来调试此板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startup文件不正确

网友:
楼主看看你的时钟都设置好了吗

网友O:
资源初始化正确吗

网友O:
对于DDR3的访问信号应该比较严格一些。

网友P:
DDR3有读写保护吗?

网友P:
以前的SDRAM不是需要读写使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CCS软件能够开发beaglebone吗?

可以的

网友Q:
DDR时钟信号呢?

网友R:
能够初始化ddr?

网友G:
建议单步调试一下试试

网友G:
IAR能够读取DDR3的数据吗?

网友(2017-01-29):
使用的startware吗?

网友:
CCS的startware非常好用。

网友S:
IAR怎么不能编译这个工程文件?

网友S:
需要下载什么库函数吗?

网友G:
DDR3初始化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T: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T:
这个Beaglebone black的工程文件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
这个IAR的程序可以驱动DDR3?

网友:
裸机开发嵌入式还真没有尝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