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电压启动瞬间跌落

楼主:
大家好,如图所示。
开关电源一直通电,那么A板MCU可以正常工作,一直检测启动按钮状态,当按下按钮后,MCU GPIO输出,使能光耦信号,触发B板的继电器,继电器吸合后,将开关电源的24V连到B板上的电源模块上,那么后续的电路将正常工作。
B板的电源模块使用的是LM2576-12,LM2576-5.单独工作测量电压正常。
现在问题是当我按下按钮后,有时继电器能触发正常工作。有时继电器吸合一下又断掉,原因是A板的电压在启动瞬间跌落,MCU复位,造成GPIO信号复位。使用示波器测量下来电压最低能跌落到1.6V左右。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LM2576启动瞬间电流会较大,影响开关电源的24V的输出。

网友A(2016-12-30):
单独从这个拓扑结构看不出什么的,你只知道有电而已。
第一:你的继电器线圈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继电器启动瞬间拉动引起的;
第二:你的供电电源是否足够;(估计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第三:你A板的电路没有发出来,不敢说。
第四:控制24V通断一般都建议使用MOS管而不是继电器。
给你一个建议:
    在24V进电路板B的时候加一个二极管,防止电压反串或许会解决你的问题;同时,在B板串一电感,并一个电容;不要小看继电器,多少新手设计的电路都死在这上面了。
对了。再进来添加一句,你最后说;LM2576的启动电流比较大,跟它没有毛钱关系,它就是一个稳压电路而已,罪魁祸首是你设计电路没有考虑到继电器吸合与释放时刻的电感引起的电流。

网友B:
楼主要确认下是否是24V被拉低太多导致还是什么干扰导致MCU复位。
理论上24V就是被拉低到7V,用LM2576输出5V也应该是稳定的,除非用的冒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从这个拓扑结构看不出什么的,你只知道有电而已。
第一:你的继电器线圈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更大的原 ...

已增加续流二极管,主要是启动电流过大。
另外A板的5V转换是这样的,LM2576-12将24转为12V,再用LDO LM1085将12V转5V。(由于历史原因没有使用LM2576-5将24V一步到位转为5V)

网友C:
开关电源跌落很正常,开关电源的负载调整率本来就不好,上电负载有很大的容性,所以会跌落,建议用带EN控制的DCDC芯片,一般DCDC芯片有软起动功能,问题就不突出了

网友D:
1 你的开关电源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功率是多少?
2 你自己的2块板子 功耗 测过否?
3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电解前 加个4007  ,并且增大点电容 会有帮助
4 A B 板电源 可以适当增加些NTC LC 也可以缓解瞬间启动大电流。

楼主:
最近进展是我把开关电源的24V负端与大地不短接(由于后续挂的板子导致24V负端与外壳即大地短接的),跌落电压就很小,也能正常使用了。
我没明白为什么?

网友E:
看前级24V带载能力,
若前级24V带载能力没有问题,可在前级24V加大输出电容,而在后级两个D2D模块的输入端电容适当减小,还不能解决,后级两个D2D模块ON/OFF脚加软启动

网友F:
A板MCU和B板24v电源各加一个大电容就OK

网友G:
开关电源有Y电容的,上电有大地的充电状态。

楼主:
各位,如图所示,当我增加负载(C板)增加到5块时,启动时A板就会复位了,即使在输入端增大滤波电容也偶发会复位,4块没问题。项目要求是挂16块板卡。我的想法是启动时每4块逐步启动,不要一起启动。大家有什么的方案。

网友H:
加大c1,c1与p4之间加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