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什么原因会导致程序跑着跑着会导致程序都刷掉了呢

楼主(2016-12-30):
用的新塘M0517,写了一个程序,用到串口,定时器PWM输出,ADC检测等,老化了三四个小时后,机器不工作了,然后断电重新上电,机器不工作了(程序都已经没有了?),有什么问题会导致呢

网友:
没见过,你确认程序没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用的晶振坏了

楼主:
不是晶振坏了,重新烧录程序还可以启动运行,还很正常,不过老化时间久之后还是会出现这个情况,会不会是程序有什么地方,跑丢了后进去了芯片擦出,或者跑去某些地方导致之后程序启动不了?

网友:
你的代码有这种擦写的函数吗

网友A:
我觉得不是程序没了,是跑飞了吧,或者都无法起振了。

网友B:
我觉得是程序的问题,内存操作奔溃了。不会自己把程序刷掉了,只有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C:
你程序里是否有通信的部分,请仔细检查buffer大小和接收长度的判断
偶之前遇到过刚开始运行没事,一段时间后,出现HARD FAULT,用仿真找到是
代码里有while(len--),len有等于0的时候,所以导致错误,加判断后,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程序里是否有通信的部分,请仔细检查buffer大小和接收长度的判断
偶之前遇到过刚开始运行没事,一段时间 ...

这个最多是会导致死机,但是不会导致重新上电启动不了吧?现在问题是死机后,重新上电,启动不了,晶振也没起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最多是会导致死机,但是不会导致重新上电启动不了吧?现在问题是死机后,重新上电,启动不了,晶振也 ...

还是先查查硬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查查硬件吧

可以重新烧录程序又可以了,但是老化后还是会出现,是初始化配置晶振那里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重新烧录程序又可以了,但是老化后还是会出现,是初始化配置晶振那里有问题吗 ...

晶振没起振,怎么看的,看的晶振器件波形还是程序里看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没起振,怎么看的,看的晶振器件波形还是程序里看变量

示波器测晶振

网友C:
是否为匹配电容的问题?

网友D:
对,晶振最好用有源晶振比较好。

网友E:
程序没有了,不太可能,芯片烧了到是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