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SBUF发送的值

楼主(2016-12-30):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里你直接把收到的数填充到SBUF里,再发回来不就OK了?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需要检查波特率是否准确,可以用示波器来看,另外232芯片有问题和USB转串口线兼容性不好,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B:
好像两边的波特率不一致,数据错位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你直接把收到的数填充到SBUF里,再发回来不就OK了?如果还有这种情况,需要检查波特率是否准确,可以 ...

这个是用PROTUES直接仿真的没有加MAX232
后来将12MHZ改成11.0592MHZ就能正常显示了。
就不知道在实际中要不要加MAX232还是说可以直接连在D9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两边的波特率不一致,数据错位i

都是9600的波特率。
可能正如下边这张图上说的那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9600的波特率。
可能正如下边这张图上说的那样。

不是11.0592M的晶振?

网友A:
亲,测波特率,还有别玩仿真了,做实物吧,仿真玩多了人会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测波特率,还有别玩仿真了,做实物吧,仿真玩多了人会废掉。

主要手头没有11.0592  只有12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11.0592M的晶振?

不是11.0592   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