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内部体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6-12-30):
各位前辈,我想问一下,我下面图片电路中的mos,我知道这个mos是类似做互锁的功能,当适配器不插入时,mos的G极电位为低电平,MOS导通,通过USB口给芯片供电,当适配器接入时mos的G极就被拉至高电平,mos就截止,芯片的供电就用适配器来供电,这就类似互锁的功能,但我的问题是:他的电路mos处没有画出体二极管,我把他已经画在了我的电路中,但问题就来了,当我不接入适配器时,mos的G极电位为低电平,MOS导通,通过USB口给芯片供电,那想问下,此时电流是从这个体二极管通过给芯片供电的吗,还想问下此时mos不是导通的吗,电流能不能从D极往S极走,在我的映像中,PMOS的电流只能从S到D吧,如果把体二极管画出来总觉得理解起来怪怪的,就想问下给位前辈。

网友A:
当MOS管导通时,D、S之间是一个很小的电阻,电流可以从D到S,也可以从S到D。

网友B:
在我的映像中,PMOS的电流只能从S到D吧
==========================
那就再补补加深一下印象

网友C:
MOS管饱和导通的压降远低于二极管的结压降,所以MOS管导通时几乎所有的电流都是通过MOS管的。楼主图中左边的MOS管应该使用无寄生二极管的型号,虽然用常规带寄生二极管的也行(要注意方向),但那样的话,适配器的输出电压(还要减去隔离二极管的压降)一旦低于USB的输出电压(同样要减去寄生二极管的压降),那实际供电的仍然是USB而非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MOS管导通时,D、S之间是一个很小的电阻,电流可以从D到S,也可以从S到D。 ...

所以说,当usb供电时,大部分的电流还是从mos的D到S流过的,只有极小部分从体二极管流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MOS管导通时,D、S之间是一个很小的电阻,电流可以从D到S,也可以从S到D。 ...

那所以说当usb供电时,大部分的电流还是从mos的D流到S的吧,只有极小部分电流从体二极管流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饱和导通的压降远低于二极管的结压降,所以MOS管导通时几乎所有的电流都是通过MOS管的。楼主图中左边 ...

前辈这个我查过了,现在基本的MOS这个体二极管是一定有的,只有很少的老型号没有体二极管的,而且很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当usb供电时,大部分的电流还是从mos的D到S流过的,只有极小部分从体二极管流过吧, ...

“只有极小部分从体二极管流过吧”
MOS充份导通时,从体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几乎为零。这从二极管电压-电流曲线中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极小部分从体二极管流过吧”
MOS充份导通时,从体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几乎为零。这从二极管电压-电流 ...

那如果不导通的情况先,PMOS从D到S应该都会从体二极管过吧

网友D:
这个要注意方向,不然按反时,不通过d、s,而是通过内二极管,那样你会发现电路断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不导通的情况先,PMOS从D到S应该都会从体二极管过吧

MOS关断情况下,当然从D到S(限P沟)的电流几乎全部都从体二极管中流过。

网友E:
你这个二极管画反了,所以你理解不过来

网友F:
嗯,不错,考虑的很深入,值得夸奖,继续努力哦
其实有那个体二极管,在大部分时候都不碍事,而且有时候还有好处,比如用在H桥上,省得并二极管了。
当然也有碍事的时候,那就用两个MOS管头顶头或者尾对尾串联起来就可以了。
那个二极管是工艺决定的,也不必太在意,接受它的存在就好了。
还有,多说两句,其实MOS管的D和S本质上是对称的结构,只是沟道的两个接点。但是由于沟道的开启和关闭涉及到栅极和衬底之间的电场,那么就需要给衬底一个确定的电位。又因为MOS管只有3个管脚,所以需要把衬底接到另外两个管脚之一。那么接了衬底的管脚就是S了,没接衬底的管脚就是D,我们应用时,S的电位往往是稳定的。在集成电路中,比如CMOS中或者还有模拟开关中,由于芯片本身有电源管脚,所以那些MOS管的衬底并不和管脚接在一起,而是直接接到电源的VCC或者VEE,这时候D和S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网友G(2020-02-11):
你弄懂了吗?也遇到此困扰,可以请教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