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是否支持三线的串口下载呢

楼主(2016-12-30):
STM8是否支持三线的串口下载呢,就是只用GND/TX/RX三根线来下载

网友A:
需要自己写BOOT来做,本身的硬件不支持。

网友B:
直接使能串口的boot就可以了,option字节使能就可以了。

网友C:
支持的,还支持其他方式的。

网友D:
支持三线串口和三线SWD模式,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