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同步问题

楼主(2016-12-30):
请大家多多给出建议,我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A:
blog.csdn.net/github_33678609/article/details/54584996,,你可以看下我的双端口操作,和实现方式,源码也有,你考参考下,不知道有没有帮上你。

网友B:
next_de2这个信号对于外部SRAM2是一个读使能信号作为输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