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MCU的耗时两周写了一个串口的MFC , 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楼主(2016-12-30):
            最近在做一个小产品,要是有个上位机的小软件 可以方便产品调试与测试。虽然以前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的做过这样的工作。可自己还是感觉都是控件的应该没有那么难吧,何况还有参考,自己可是学过C++的(准确的将是大学时学的C++ 语法  皮毛的知识量  O(∩_∩)O哈哈~ )? 正好当前自己还有时间,于是就把这个”简单“的任务交给了自己。谁知道当你真正想着要把它做的好用,且符合实际的产品的测试的时候并非那么简单(估计我下次在弄得时候 就简单了 O(∩_∩)O~)。前前后后捯饬了有两周的时(大牛们 可能几个小时就搞定了),呵呵。下面回顾下自己碰到的一些问题。       1、有些控件还认识不全,并不知道有些怎么使用——就用需要的几个,不懂得就不研究了,用的控件也就文本框、编辑框、组合框、列表框……。
       2、不太懂程序是如何运行的。什么消息机制,响应函数?!——百度、谷歌搜索……? 能够正常运行就好 呵呵。
       3、碰到的问题不知道哪里的原因,也不知道如何陈述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比较尴尬。当你发现程序运行不对劲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导致的。毕竟是半路入行嘛。可是你会发现当你想百度、谷歌搜索你的问题的时候,因为表述的不够专业,也很难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这个时候找个懂得人 问问吧。在此谢谢帮助我的同事和网友们。
       4、网上的例子一大把,就是这么操作的,为什么我这里就不好使。——的确有些网上例子很多的(有时候你都不知道看那一篇),可到了你这里并不好使。原因很简单——很多网上的表述是针对问题说问题,很少有提注意事项的,潜在因素是提问者必须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比如有些类定义成全局的就可以了,方法局部的就不行;响应函数放在这个类里面才行得通,不能随便放啊;右键菜单修改后,下次刷新又变成初始值了,需要自己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去记录你修改了什么……
      5、数据格式转换——感觉这是我最初遇到的第一个比较烦人的问题。CString与char int %d  %X %s各种转啊。反正网上方法很多,都试试,看看那个好使。
      6、其它的诸多问题——感觉越来越卡、WIN7下一运行exe,点着点着就出现“已停止工作,正在寻找解决该问题的方案”——(我的天啊 怎么还这样  编译的时候一个错误都没有啊)超链接无效、串口会死(并发处理的不好)、右键菜单乱跑、MessageBeep( MB_OK )失效(笔记本没有蜂鸣器了)、PlaySound()声音竟然会卡、无论同步异步…………            …………
      遇到问题是好事,下次就不会发生了。看似简单的应用,自己操作起来问题还是蛮多的。O(∩_∩)O~
      最后感谢在此工作中对我帮助过的网友与同事,还有我们强大的网络资源

网友A:
楼主可否分享下资源呢,最近正好打算学下MFC编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分享下资源呢,最近正好打算学下MFC编程

修改一下就可以自己用了。

网友C:
LZ趁热打铁,赶紧把步骤记录下来造福后人。不然过两天你自己也忘了~

网友D:
MODbus协议   c++一直没学明白!

网友E:
2周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多学习也很快的

网友F:
楼主的上位机是作为modbus主站
请问楼主,关于帧中断时如何判断的,是定时还是定长度?
定时器控件的最小定时间隔是10ms~20ms之间,用时间来判断一帧结束的话,是如何精确到1ms的

前一段时间用C#做了一个modbus主站的上位机,一直没弄明白怎么把定时精确到1ms。网上有人建议用windows API 加线程,没有看明白怎么弄得。
所以多说两句,想问问楼主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上位机是作为modbus主站
请问楼主,关于帧中断时如何判断的,是定时还是定长度?
定时器控件的最小定 ...

用多媒体定时器,精度是1ms的。

网友G:
另外,Modbus没有主动应答机制,所以没必要那么苛刻要求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上位机是作为modbus主站
请问楼主,关于帧中断时如何判断的,是定时还是定长度?
定时器控件的最小定 ...

兄弟啊  你还真问住我了。我也是个菜鸟级别的水平 当前软件是按照超时接收的;发送是定时的。不专业也就起来好费劲。 比MCU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Modbus没有主动应答机制,所以没必要那么苛刻要求主机。

对  Modbus最初是给PLC定义的一个协议 能满足应用就可以了  最关键的是上位机能工作  不死机就好

网友H:
mfc写个基于对话框的还可以
如果是单文档或多文档结构就歇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分享下资源呢,最近正好打算学下MFC编程

我写的谁在是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mfc写个基于对话框的还可以
如果是单文档或多文档结构就歇菜了

努力摸索中  稍有不慎一天都解决不了一个问题。这不因为加载的Skin 皮肤问题 导致不能修改字体颜色!

楼主:
耗时两天解决字体颜色更改失效问题(加载Skin皮肤导致)——吼吼
原因——加载Skin皮肤导致
解决方法——HBRUSH CTRHDLG::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重新绘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多媒体定时器,精度是1ms的。

感谢mohanwei,我这就试试

网友I:
pc上本来就没这么简单,win平台上应该是.net比较方便了

网友J:
我之前也用C++写了个类似的界面,折腾了好久。我是从C直接转过来写的,连MFC框架都现学现用,照着教程写。楼主所说问题实在是切中心意啊。

网友K:
我也想做上位机玩玩。

网友L:
我用mfc做过简单的串口通讯助手,虽然简单,但是里面确实有很多门道,所以读起楼主的心得也颇能感同身受。加油~

网友M:
应该用C#,串口控件非常好用,比MFC的好用太多了。

网友N:
我之前也用C++写了个类似的界面,折腾了好久

网友O:
用Delphi  操作相对MFC简单

网友P:
用LABVIEW比较好,界面也好做!爽的很

网友Q:
c#,MFC现在用的人少了。

网友R:
同样的经历

楼主:
耽误了一周多,没有研究了。有空继续研究,整理个简单模板分享给大家。

楼主:
                                                                                                    DotC  2017-1-8                                                                          ——本程序版权归作者所有,仅用于论坛内交流学习。不能保证商用的可靠性。O(∩_∩)O哈哈~。再次感谢帮助过我的同事和朋友们,以及强大的网络资源。

      凑今天有空时间(近期老家有事耽误了一周多的时间,也没有继续研究),稍微修正了一下自己编写的MFC串口软件。主要抛弃了一些商业上敏感的信息,有些界面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不妨碍大家交流学习(虽然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是个菜鸟,而且还是用的VC++,O(∩_∩)O哈哈~!不过对于我们搞MCU电子的的工程师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参考资料)。把这种帖子弄到这种论坛上也许有点不太对路,不想CSDN  博客园里面显得专业。哈哈,只是希望搞电子的同行们在研究上位机的道路上(近期感觉上位机软件也挺有意思的   O(∩_∩)O哈哈~ 挺神奇 很费劲 不懂呗!),在这个论坛上能够有所交流。
      当前软件情况
         1、主要为基于串口的MFC应用软件。
         2、软件在使用体验上还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串口并发处理问题,极有可能在快速点击多个button 按钮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串口死机;自动读取按钮还需要进一步判断串口是否打开;自动读取间隔还没有进一步处理……有时间再做处理吧,不方便大家学习,也许你看看也能自己修改了。
         3、串口处理用的不是控件,用的C++编写的一个串口处理类。我感觉更方便你理解一些深层的知识。
         4、可能代码看着比较乱,感觉对于初级接触C++的注释不多。嘿嘿,不好意思,没有整理。基本上是摸索着过来的。大家稍微讲究讲究。不清楚的建议你谷歌、百度、发帖子求助。
         5、软件上很多功能是我摸索学习的。比如延时、超链接、字体大小修改、字体颜色修改、重绘、添加语音、菜单…… 还有一些后续的摸索功能(时间不允许了) O(∩_∩)O哈哈~  后续大家共同交流吧。
         6、…………
        我看帖子附件只能上传4.9M的文件,不成我先弄个exe文件、源程序弄个超链接。
        注意:exew文件下的SkinH.dll为皮肤加载动态库,china.she为皮肤文件。为了程序更好的运行请不要删除。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k0NTYwfGZjNDI3ODE1fDE3NTk3MTUxNzl8MHw%3D

楼主:
貌似不能下载啊!

网友S:
什么年代了,还用MFC,重新学的话C#和CLI都很快

网友T:
QT下有个开源的串口工具,非常适合自行改动

网友U:
从MFC转Qt的路过

网友V:
windows比较坑,超时机制不好会影响界面反应和读数据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V:
windows比较坑,超时机制不好会影响界面反应和读数据的效率。

C# QT 不都是windows吗? 我还以为越老的越简单呢   O(∩_∩)O哈哈~

网友W:
所以这种工业项目采用这样的开发方式效率太低:)    兴趣爱好玩玩还行
我自己以前也折腾了一个,用了两个月

现在用组态做,同样功能估计一天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所以这种工业项目采用这样的开发方式效率太低:)    兴趣爱好玩玩还行
我自己以前也折腾了一个,用了两个 ...

我也感觉MFC的确不简单

网友X:
同样折腾了一段时间MFC,后来尝试学习了点C#,发现用C#搞串口还有网口TCP/UDP通信要简单多了

网友Y:
新人还是用C#吧,C++和C#我都搞过,C++难度太大了,C#简单了很多,而且更符合常见的C语言形式,而且可靠性提高了很多,MFC就是一个大坑,新手就别跳进去了。

网友Z(2017-02-04):
已经不错了.得两周的时间.

网友AA:
其实, 用C#写更简单更方便.

网友AB:
最近也弄了个上位机的配置软件界面,
感觉一点基础没有,第一次搞是不容易的。

搞过一次后,写个小工具软件以后应该都很容易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新人还是用C#吧,C++和C#我都搞过,C++难度太大了,C#简单了很多,而且更符合常见的C语言形式,而且可靠性 ...

没用过C#,但MFC的确不好用。
入门麻烦,还需要深入理解windows机制。写好的程序,可靠性方面完全靠对程序的悟性。

网友AD(2017-03-08):
楼主很棒,但是
看样子楼主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些modbus基础知识,但是不够系统和全面。
其实,modbus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不注意有很多坑,
特别是寄存器的位数,大小端处理,浮点数,长整数的处理等等。
目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系统介绍,帮助理解的。

刚刚搜了一下,只有最近清华出版的《Modbus软件开发实战指南》不错,
应该是Modbus开发方面第一书,很系统很全面,各种代码都是开源的。
内容着重讲述如何快速入门并精通Modbus软件开发技术,
适用于初学Modbus通信协议的读者,可以看看。
item.jd.com/11536091028.html

网友AE(2018-04-11):
用多媒体定时器,精度是1m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