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多个灯具一个开关,自走后如何控制同步的?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6-12-30):
各位好,现在遇到这么个情况,客户要求灯光自走时需要进行同步。开灯后,检测到自走标志位为1时,开始通过工频检测来计时。现在工频检测经过整流后变为半波,然后接IO口检测,IO口具有电平翻转中断功能,即认为每次翻转约为10ms。然后每隔2s后色温切换一次。现在在刚开始进入自走时,同步效果还不错,后面时间越长偏差就越大,这个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欢迎各位提点下

楼主: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什么叫“灯光自走”?技术人更应该规范使用语言。
如果是多个灯的花色变化必须同步,那么必须设一个基准,这个可以用光电调制,然后光电接收后保持同步。通过电网耦合也可以,简单的载波通迅即可。像你那样玩开环是不行的,因为各个设备上电进入工作状态的时间不同,交流周期检测也可能会丢脉冲,更何况还有突发干扰问题,而且误差是累计的,只会越来越大。
如果要求的不严格,且花色变化较慢,更不会长期通电连续工作,这时才可以开环,但要在电路设计上下功夫,严密控制批量下的产品离散性,并做好抗干扰措施,硬件、软件上都要下功夫。

网友B:
自走这个概念看了半天还还不明白.是不是按照预设功能按时做些灯光切换?
mcu带晶振吗?假如有的话,时间基准不要用工频,应该可以连续运行几天不会有多大偏差.

网友C:
开灯后,检测到自走标志位为1时,开始通过工频检测来计时。现在工频检测经过整流后变为半波,然后接IO口检测,IO口具有电平翻转中断功能,即认为每次翻转约为10ms。然后每隔2s后色温切换一次。这个思路很好,理论上根据计算工频个数是完全可以做到同步的,很好奇别的变色灯同步信号是怎么发送过来的。

网友C:
同一个电网工频相位应该计算的个数会像等,难道延迟长的变色灯会出现计数个数少吗?

网友C:
是不是后面那个隔2秒变色的时候就开始不按中断计数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走这个概念看了半天还还不明白.是不是按照预设功能按时做些灯光切换?
mcu带晶振吗?假如有的话,时间基准不 ...

是我之前没说太明白,确实是按照设定的时间2s进行色温切换。MCU带晶振,但是高温时会有温飘。现在全部使用工频50Hz做为时间基准。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灯后,检测到自走标志位为1时,开始通过工频检测来计时。现在工频检测经过整流后变为半波,然后接IO口检 ...

恩,现在已经实现同步了,关键在于对AC信号的检测。使用IO翻转不是很准确,高温情况下回有丢掉的可能。现在换为主程序查询IO口状态来时间AC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