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谁能给我讲讲下面的这个电路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2-30):
那个,这个文档不是很清楚了嘛

网友B:
就是电压差,抑制共模。

网友C:
把电阻的变化跟输出电压的关糸从倒数关糸变成线性关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这个文档不是很清楚了嘛

这里的三极管是不是一直都是导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阻的变化跟输出电压的关糸从倒数关糸变成线性关糸。

那这里的三极管是不是一直处于导通的状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里的三极管是不是一直处于导通的状态呢?

yes

网友D:
这个电路好象有问题,电阻全加在NPN管的发射级上。

楼主:
如果三极管一直导通,那么Ui的电压值岂不是一直是输入电压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压式电桥。必然三极管得导通。

如果三极管一直导通,那么Ui的电压值岂不是一直是输入电压的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三极管一直导通,那么Ui的电压值岂不是一直是输入电压的值?

不是,随RX值而变化,你可以推导下公式就可以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随RX值而变化,你可以推导下公式就可以明白。

在这里是当运放的反向输入电压大于正向输入电压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的时候,不是相当于一根导线么?还有Rx的值可能时而变大时而变小,怎么能保证让三极管一直导通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是当运放的反向输入电压大于正向输入电压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的时候,不是相当于一根导 ...

三极管不可能关断。
如果三极管关断,那么a点电位为零。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为零,运放输出端电位必定升高,使三极管得到基极电流而进入线性工作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是当运放的反向输入电压大于正向输入电压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的时候,不是相当于一根导 ...

基础太差,回炉重修线性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这里是当运放的反向输入电压大于正向输入电压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的时候,不是相当于一根导 ...

谁告诉你三极管导通一定是一根直线,现在三极管不是工作在开关包和堆住状态,而是在放大状态。

网友G:
三极管应该导通

楼主:
谢谢大家,通过大家的讲解,我已经基本上搞懂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通过大家的讲解,我已经基本上搞懂啦

楼主已经基本上搞懂啦!
那您何不把输出电压Uo与输入参数的关系作为2017元旦礼物摆在这里呢!

楼主:
稳压管的额定电压要是输入电压的一半,R4在这里还起到了限流电阻的作用,三极管选用9013就可以了,后面的电桥电路就看你自己的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已经基本上搞懂啦!
那您何不把输出电压Uo与输入参数的关系作为2017元旦礼物摆在这里呢! ...

稳压管的额定电压值应该是输入电压的一半,R4在这里起限流的作用,三极管用9013就可以了,后面电桥电路的阻值就要看你的应用了,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呢

网友I:
这个电路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