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在CCS3.3程序编译中的问题

楼主(2016-12-30):
在CCS3.3中选择的库文件是rts2800.lib为什么在编译的过程中出现下面的错误fatal error: file "E:\\DSP\\CCS3.3\\C2000\\cgtools\\lib\\rts2800.lib<boot.obj>"
   has a Tag_Memory_Model attribute value of "1" that is different than one
   previously seen ("2"); combining incompatible files
把2800系列的所有库文件都试了一遍都会出现错误,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2017-02-23):
CCS这种东西还是装在默认路径好一些…………

网友B:
我也总是遇到错误,据介绍,是库和编译器版本不匹配导致的
可是我换了很多个库,都是提示这样的问题
而且发现代码优化也会导致程序出现问题,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