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C2530之OLED12864程序详解

楼主(2016-12-30):
暂时先贴上程序:(我再整理整理)

#include "code_tab.h"

#define  LCD_SCL   P0_4

// 串行时钟输入

#define  LCD_SDA   P0_5

// 串行数据输入

#define  LCD_RST   P0_6

// 复位输入端

#define  LCD_DC    P0_7

// 数据/命令控制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

0x0F)*16
+ 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define Max_Row

#define Brightness

0xCF

#define X_WIDTH

#define Y_WIDTH

#define   oledWrDat(val)    spiWriteByte(val,

)

#define   oledWrCmd(val)    spiWriteByte(val,

)

void
delay_ms(uint ms)

{
    unsigned

int
a;

while
(ms)

    {

        a =

;

while
(a--);

        ms--;

    }

return
;

}

/**

* OLED SSD1306初始化

*/

void lcdInit(void
)

{
    P0DIR =

0xF0;      // 设置相关端口

    LCD_SCL =

;

    LCD_RST =

;

    delay_ms(

);

    LCD_RST =

1;        // 从上电到下面开始初始化要有足够的时间,即等待RC复位完毕

    oledWrCmd(

0xae);    // turn off oled panel

    oledWrCmd(

0x00);    // 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WrCmd(

0x10);    //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WrCmd(

0x40);    // 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WrCmd(

0x81);    //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WrCmd(

0x8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WrCmd(

0xa1);    //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WrCmd(

0xc8);    //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WrCmd(

0xa6);    // set normal display

    oledWrCmd(

0xa8);    //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WrCmd(

0x1f);    // 1/32 duty

    oledWrCmd(

0xd3);    // 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WrCmd(

0x00);    // not offset

    oledWrCmd(

0xd5);    //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WrCmd(

0x80);    // 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WrCmd(

0xd9);    // 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WrCmd(

0xf1);    // 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WrCmd(

0xda);    //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WrCmd(

0x02
);

    oledWrCmd(

0xdb);    // set vcomh

    oledWrCmd(

0x40);    //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WrCmd(

0x20);    //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WrCmd(

0x02);    //

    oledWrCmd(

0x8d);    // 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WrCmd(

0x14);    // set(0x10) disable

    oledWrCmd(

0xa4);    //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WrCmd(

0xa6);    //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WrCmd(

0xaf);    // --turn on oled panel

    oledFill(

0x00);     //初始清屏

    oledSetPos(

0,0
);

}

/**

* 串行数据总线传输一字节数据

* @param[in] byte:传输的数据

* @param[in] sel:0-写命令,1-写数据

*/

static void spiWriteByte(uchar byte
, uchar sel)

{

    uchar i;
    LCD_DC =

;

if(sel == 1)  LCD_DC = 1
;

for (i=0; i<8; i++) {   // 发送一个八位数据

if((byte << i) & 0x80
)

            LCD_SDA  =

;

            LCD_SDA  =

;

        LCD_SCL =

;

        LCD_SCL =

;

    }

}

/**

* 设置显示坐标

*/

void
oledSetPos(uchar x, uchar y)

{
    x +=

;

    oledWrCmd(

0xb0
+y);

    oledWrCmd(((x&

0xf0)>>4)|0x10
);

    oledWrCmd((x&

0x0f)|0x01
);

}

/**

* 全屏

*/

void
oledFill(u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y, x;

for (y=0; y<8
; y++) {

        oledWrCmd(

0xb0
+y);

        oledWrCmd(

0x01
);

        oledWrCmd(

0x10
);

for(x=0
; x<X_WIDTH; x++)

            oledWrDat(bmp_dat);

    }}

/**

* 复位清屏

*/

void oledClear(void
)

{
    uchar y, x;

for (y=0; y<8
; y++) {

        oledWrCmd(

0xb0
+y);

        oledWrCmd(

0x01
);

        oledWrCmd(

0x10
);

for(x=0
; x<X_WIDTH; x++)

            oledWrDat(

);

    }

}

/**

* 描述:显示6*8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

void
lcdP6x8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 i=0, j=0
;

while (ch[j] != '\0'
) {

        c = ch[j]-

;

if(x>126) {x=0
; y++;}

        oledSetPos(x,y);

for(i=0; i<6
; i++)

            oledWrDat(F6x8[c]);

        x +=

;

        j++;

    }}

/**

* 描述:显示8*16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

void
lcdP8x16Str(uchar x, uchar y, u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

while (ch[j] != '\0'
) {

        c = ch[j]-

;

if (x>120
) {

           x =

;

           y++;

        }
        oledSetPos(x,y);

for(i=0;i<8
;i++)

            oledWrDat(F8X16[c*

+i]);

        oledSetPos(x,y+

);

for(i=0; i<8
; i++)

            oledWrDat(F8X16[c*

16+i+8
]);

        x+=

;

        j++;

    }}

/**

* 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0, y0),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

void
lcdDrawBMP(uchar x0, uchar y0, uchar x1, uchar y1, uchar BMP[])

{
    uint j=

;

    uchar x, y;

if(y1%8 == 0) y = y1/8
;

else y = y1/8+1
;

for
(y=y0; y<y1; y++) {

        oledSetPos(x0,y);

for
(x=x0; x<x1; x++) {

            oledWrDat(BMP[j++]);

        }    }
}

网友A:
能不能弄个工程文件。

网友A:
这个程序看着太散,太费事了。

网友B:
不明真相得吃瓜群众路过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