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画板第三年,欢迎大家来喷

楼主(2016-12-30):
兼职画板子第三个年头了,也不知道自己画得到底是什么水品。近期画了一块BLDC的控制板,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不错,蛮漂亮的

谢谢!

网友B:
不错,不过你的3D封装哪来的,怎么那么齐全?
我画的板子只有一部分元器件有3D封装

网友C:
不错啊

哈哈哈,谢谢

网友D:
不错,不过问题不少
1.GND不要用螺丝和外壳连接,除非必要
2.缺少MARK点,机器贴片时不方便
3.没有热焊盘,直接连接,有的时方没必要全部连接时,特别是小引脚,尽量用热焊盘连接,量产时会发现一些虚焊,不是人家问题,是你这留的坑
4.按键小板元件到边太近,使用中会不小心碰掉个别件5.大电容上没有标正负,安装时要看样板,一般是把负板画白
原理图看不到,评价不了原理方面

网友E:
我用AD17 ,为什么导3D显示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过问题不少
1.GND不要用螺丝和外壳连接,除非必要
2.缺少MARK点,机器贴片时不方便

很仔细,点赞。

给坛友点赞,太仔细了

网友G:
d2 d4 d6丝印位置铺铜是地吗

网友H:
有没过emi

网友G:
一般我会考虑布线劲量段 u2放n4位置更近,控制线上下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过你的3D封装哪来的,怎么那么齐全?
我画的板子只有一部分元器件有3D封装 ...

有个元器件模型网站(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Search.aspx?arg=qfn20),上面有很多的器件3D模型可以下载。

实在没有的元器件,我是自己用SW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过问题不少
1.GND不要用螺丝和外壳连接,除非必要
2.缺少MARK点,机器贴片时不方便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确实忘了放MARK点了。您说的热焊盘是接地焊盘的连接方式改为relief模式吗?提高热阻使焊盘不致散热太快。

按键确实太到边上了。另外大电容板子上放了正负极标注的,只是符号画的太小了。。。截图中看不见了。哈哈哈

再次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AD17 ,为什么导3D显示错误

AD17啊?是不是没**好啊?或者导入3D封装哪里有问题。我一般是画封装的时候Place-3D body,插入.ste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d2 d4 d6丝印位置铺铜是地吗

厉害,一眼就看出来有问题了。确实是地,天线啊

楼主:
没。。。。emi是要送检去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我会考虑布线劲量段 u2放n4位置更近,控制线上下走,,,,,:

有道理。。。下一版可以尝试尝试换个位置放放